请教一个PCB的工艺问题

楼主:
邀请:@qwqwqw2088   @okhxyyo   参与回复

1、买了一个ACDC电源模块,外观如图所示:

我想竖着插在PCB上,所以我画封装的时候就把焊盘开孔开得比较大,采用非金属化孔,如下所示:

  结果右边报错了,非金属化孔应该没有短路啊

问题如下:

1、左边没有开孔,用机械层开孔的方式可以吗,非金属化空也没关系

2、右边那种焊盘有没有办法解决呢,在实际打样后是不是真的短路了?

网友A:
非金属化孔应该是把plated去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非金属化孔应该是把plated去掉

已经去掉了,还是这样,所以我就比较疑惑,而且3D显示的时候内孔没有金属,但是还是有一圈

网友:
查下你的规则,报错有可能是你设置的规则里面有焊盘之间的距离间隔要求之类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已经去掉了,还是这样,所以我就比较疑惑,而且3D显示的时候内孔没有金属,但是还是有一圈

直接机械层放孔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机械层放孔吧

左边那种,直接放空实际可行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左边那种,直接放空实际可行么

不知道你用途

如果只焊接N L 交流电,不想引入到底层,不打孔,直接在顶层整焊盘焊接就行。

想打孔,放置焊盘,焊盘上机械层放置孔就行。

非金属化实质不就是钻个孔,孔壁不带铜,就是单纯的机械孔

网友:
有个疑问,插在PCB上?焊盘上整个孔,焊接交流电零线火线,还要非金属化孔,不明白想整啥

网友:
图上就是个方形焊盘,内孔径比较大而已吧。搞那么复杂。

焊盘内控经不金属孔化焊接就不方便。

一般是焊盘做安装孔的时候可以焊盘内外孔径一样,不金属孔化。

网友C:
1、左边没有开孔,用机械层开孔的方式可以吗,非金属化空也没关系

可以在机械层也就是钻孔层画一个,保险点在旁边写个文字说明尺寸,非金属化。

2、右边那种焊盘有没有办法解决呢,在实际打样后是不是真的短路了

右边那种焊盘报错是因为你两个孔有交错,肯定会报错。只要你确定孔是非金属化的,就不会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1、左边没有开孔,用机械层开孔的方式可以吗,非金属化空也没关系 可以在机械层也就是钻孔层画一个,保 ...

好的,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