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之美(卷2)第三节——协方差理论

楼主:
控制之美(卷2)第三节——协方差理论

声明:

  • 本节主要是协方差的补充,以及结合上一次例子的引入
  • 然后会有一些数学推导,我会附上我自己记得笔记,可能会比较难看明白,还请体谅

一、协方差与协方差矩阵的基本概念

  • 首先在上一节,也就是第二节,用了一个测高度的例子,这个例子中,两个设备的测量结果是不相互影响的,所以在数据融合部分只需要考虑方差即可,但是在多个设备的测量结果是互相影响的情况下,比如一个信号会对第二个信号进行放大或者别的影响,此时就应该考虑关联性了。
  • 由这个关系则引出协方差,并且用协方差表示,同时多组信号时,可以使用协方差矩阵
  • 接下来就是本次例子的引入,本书使用了一组参数15个的运动员的数据,如身高、体重、年龄

二、例子的实际引入+计算+结果分析

  • 首先具体的参数不重要,这里我就不放出来了,只需要知道n=15,且我们使用三个行向量分别表示
  • 如上图的H、W、A,也就是三个参数,此时三个行向量可以写成如下

  • 则此时他们的统计平均数为也就是和除15,见下

  • 同理,统计方差也可求,得到如下参数,且标准差也可由此得到,见下图两部分

  • 根据这些数据,首先已知方差和标准差都是度量数据离散程度的一个值,越大则越分散
  • 标准差与数据本身使用的是同一单位,相对于方差更加直观,如:
  • 上图的数据中,身高平均为181,标准差是6.8,也就是说,这一组数据中基本覆盖在上下6.8的范围内
  • 由上可以直观判断,这两个概念只与一组数据有联系,也就是三个标准差只能反映三个行向量的单独关系
  • 就好比你不能用身高的标准差去衡量体重的,因此引入协方差
  • 协方差是可以决定两组变量的联合变化程度的,首先先见下列式子

  • 由例子计算得到的结果如下,我们针对这三个数据进行观测
  • 首先我们舍弃数学的想法,用常识去分析,在对于同一职业运动员时,此处同一是为了舍弃别的影响,自己想想举重和长跑对比就理解了
  • 身高与体重肯定是正比关系,而身高与年龄确实有很大关系,但是此处例子均为成年运动员,所以实际上关系并不是很大,同时年龄和体重也是一个道理,或者说:
  • 后两个对比,其相关性较弱,在基于常识的理解后,我们根据实际数学结果分析
  • 由三个结果,可以判断身高和体重是正相关关系,因为只有他是正值,同时,后两个小于0,可以说明是负相关的
  • 也可以说,绝对值的大小判断,后两个的值太小了,相关性比较微弱,此处附带本书的图,通过这个图就可以更加直观的验证了

三、协方差矩阵

由上述的实例学习,就可以明显的知道后两组关系不明显,此时可以使用一个矩阵把这三个变量的关系以一种形式显示出来,也就是协方差矩阵

PS;协方差矩阵是对称的,详细的表达式见下图

补充:若这些事件全部都不相关,也就是说只有对角线有值,其余全为0,根据这个可以进行推导,得到下图的结果,这个分布会跟后面的卡尔曼滤波模型有点关系,下一节再补充

网友:
协方差需要这么多数学推导,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