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stm32与上位机实现can通信最好选哪种can驱动器

楼主:
使stm32与上位机实现can通信最好选哪种can驱动器

网友A:
难道不用CAN)总线运动控制器?

网友B:
是指CAN通信工具吗?某宝应该挺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指CAN通信工具吗?某宝应该挺多的。

主要是我对can一点都不懂,完全没有概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不用CAN)总线运动控制器?

主要是我对can一点都不懂,完全没有概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我对can一点都不懂,完全没有概念

你是需要CAN做什么用,是电脑能看到CAN数据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是需要CAN做什么用,是电脑能看到CAN数据吗?

需要实现的功能就是上位机可以通过can通信控制stm32的gpio,同时stm32也能传输数据让上位机显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需要实现的功能就是上位机可以通过can通信控制stm32的gpio,同时stm32也能传输数据让上位机显示。

那就是一个CAN通信助手了,某宝上有不少,几十块就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一个CAN通信助手了,某宝上有不少,几十块就搞定了。

现在我通过上位机向stm32发送数据不成功,而且也不知道数据去哪了,您知道怎么处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一个CAN通信助手了,某宝上有不少,几十块就搞定了。

现在我通过上位机向stm32发送数据不成功,而且也不知道数据去哪了,您知道怎么处理吗?

stm32打印接收到的can数据,如果没有,应该就是通信有问题,找接线或者can助手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我通过上位机向stm32发送数据不成功,而且也不知道数据去哪了,您知道怎么处理吗?   [/q ...

  我这样的代码是不是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