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和cadence之间有没有两者都在用具体的差异?

楼主:
在这个拉线的工具上  由于AD被小日本收购了

向转战一下cadence

网友:
感觉收购了应该也是独立运营吧,不过我是没钱买,只能用绿色版本

网友:
没用过cadence,不知道操作和界面什么的会不会和AD大不相同。

网友:
AD和cadence之间有没有两者都在用具体的差异?AD方便简单随意,容易上手。cadence就比较严谨,复杂,不那么好学,但你一旦上手,会设置规则,走线就很爽了,

网友A:
没习惯之前,觉得AD很好用,操作比较简单,cadence操作更为繁琐,更严谨。习惯了之后,就感觉cadence挺好用的,反而不喜欢AD这种随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习惯之前,觉得AD很好用,操作比较简单,cadence操作更为繁琐,更严谨。习惯了之后,就感觉cadence挺好用 ...

只能説AD想你所想,cadence必須約束我們按條件執行、、、、

网友:
AD操作稍微简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