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的先短路再运行是指什么?

楼主:
IGBT应用于变频器逆变电路中,存在这么一种情况,IGBT先短路再开通,请问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过程?按照字面理解意思就是先把IGBT的C和E短接起来,然后启动变频器,此时这种过程就可以称之为先短路再开通。不知我的理解对不对?

还有一种情况,对于三项逆变桥,就先拿一相U相来说,短接正母线和U相输出,就是把U相上桥短路,即上桥CE短接,此时在启动变频器,这时候U相下桥发生的短路就是先短路再开通;

对于以上两种情况,不知哪种情况是对的?请教论坛里的专家,究竟这个先短路再开通是指什么?是针对同一个IGBT的CE先短路,然后启动,观察记录此IGBT的驱动、CE电压和电流,还是针对同一相上下桥臂两个IGBT,先把其中一个CE短路,观察记录另外一个IGBT的驱动、CE电压和电流?

网友:
这叫IGBT短路振荡现象

网友:
典型的短路振荡是IGBT开通瞬间就进入退饱和状态,还没来得及进入导通状态,

本质上是IGBT有寄生电感、寄生电容等
比如,如果是寄生电感,有时会产生突变,引发振荡产生大量的热,这些热可能会让IGBT器件内部的温度迅速上升,加剧振荡现象

网友:
主要还是寄生电感和寄生电容导致的振荡,还有寄生电阻,但是对振荡的频率和幅度影响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