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充电器DIY】系统结构

楼主:
整个系统由多个部分组成,每个部分可以使用不同的模块、器件。通常每个部分都有多种选择,我会给出一个参考(推荐)器件(后续帖子逐步介绍)也可以使用其它器件替代,甚至可以自己设计。如果觉得功能不能满足或者有更好方式,也欢迎提出来。

  • 快充模块实现AC220转USB,提供5V/9V/12V等电压(与快充协议有关,不同快充模块功能会有差异),通常一个模块至少提供1A1C。
  • MCU通过电阻、电流传感器和温度传感器分别采集快充模块的电压、电流、温度。
  • WS2812用于显示充电状态,比如用不同颜色或频率代表不同功率和电压。
  • OLED可以显示各种参数、状态等数据。
  • 通过触摸键切换OLED显示内容。
  • RTC模块用于断电时保存时间。
  • 蜂鸣器可以用不同声音提示充电结束、发生故障、整点报时等。
  • 小风扇可以用于散热,当充电功率较大温度超过阈值后,启动风扇,低于阈值后延时停止。

网友A:
三个快充模块实现AC220转USB,这是是不是体积有点大啊

网友:
方案看着不错,看看后续的模块选型。

网友B:
还是用散热片吧,加个风扇的话体积大了,还得开孔设计风道,感觉略上难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个快充模块实现AC220转USB,这是是不是体积有点大啊

一般快充模块长宽都不到5cm,数量可以根据外壳大小选择,可多可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用散热片吧,加个风扇的话体积大了,还得开孔设计风道,感觉略上难度啊

有微型风扇,2510或3010,大概2元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是用散热片吧,加个风扇的话体积大了,还得开孔设计风道,感觉略上难度啊

风扇也是可选的,不是必须用。大部分充电器可以耐高温,既没有散热器也没有风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风扇也是可选的,不是必须用。大部分充电器可以耐高温,既没有散热器也没有风扇。

嗯,普通的70-80度应该没问题,氮化镓的过高,不过OLED应该不耐高温吧

网友D:
USB快充模块要买什么样的,我好准备材料。

网友E:
大概尺寸多少,我可以闲了画个solidworks的模型图瞅瞅。

网友:
引用 网友D:
USB快充模块要买什么样的,我好准备材料。

【USB充电器DIY】器件选择:其它(及完整清单) 里已经推荐了几种,也可以选其它类似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概尺寸多少,我可以闲了画个solidworks的模型图瞅瞅。

大小和你选择模块数量有关,可以先预留一点空间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