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式格兰仕微波炉开机嗡嗡声音大,不加热请问各位大侠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

楼主:
老式格兰仕微波炉,开机比正常声音大,转盘正常转动,里面照明灯亮,但不加热。打开盖子检查高压保险管用指针万用表测量2欧姆,应该是好的,拆下高压二极管用指针万用表10K档测量一侧接近200千欧,量一次无穷大应该也是好的,用数字万用表电容档测量电容0.9微法正常,用指针万用表10K档测充放电功能,表针明显摆动后回到无穷大,测量电容两级对地绝缘也是无穷大。拔下磁控管接头,用指针万用表欧姆档测灯丝电阻不到1欧姆,用10K档测灯丝对地绝缘无穷大。此时摘下变压器初级线圈两个线头开机测量电压220V正常,测量变压器初级线圈电阻2欧,二次一个接近不到1欧(接磁控管灯丝一侧),另一个次级绕组不到200欧。用10K档测各侧对对地绝缘都是无穷大。请问不加热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
还有什么办法能快速判断故障部位?有会微波炉维修的师傅吗?

网友:
目前经测量发现变压器次级给磁控管供电的灯丝电压只有2V,不知道这个电压是否正常,百度了一下有的说2-5V;有的说3.3V左右

网友:
高压部分没敢带电测试是不是打火拉弧,往下不知道怎么办了

高压部分没敢带电测试是不是打火拉弧

网友:
测一下高压电容旁对地二极管,或更换下磁控管试试

网友:
高压二极管已经测量了,应该没问题,把磁控管的两根线拔掉,开机让微波炉运行10多秒后拔掉电源插头,用带绝缘手柄的螺丝刀触碰高压电容器两端出现打火现象,说明能够产生高压,那只有更换磁控管了。

网友:
微波炉最便宜的也就2百元左右,这东西坏了就换一个吧。我买了一个最便宜的用了10多年也没坏。

网友A:
我是顺便想学习一下维修,买了一块指针式万用表,因为我的数字万用表测量高压二极管正反都是无穷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顺便想学习一下维修,买了一块指针式万用表,因为我的数字万用表测量高压二极管正反都是无穷大。

顺便学一下维修或学习一下内部结构是可取的。但是到寿命的电器再维修就没有什么必要了。

网友:
嗡嗡声很大很可能是磁控管坏了,遇到过一次类似问题,更换磁控管就好了。不过购买新磁控管是否值得需要权衡,从废旧微波炉上拆的功能完好的磁控管才是最佳选择,否则不如换新。

网友:
磁控管坏了吧,这玩意不能放金属到里面去开加热,否则会爆炸掉加热的单元

网友:
如果能出生高压,这种现象多半是磁控管的问题,或测高压电容容量

网友:
问题找到了,是磁控管天线帽烧坏了,拼多多买了一个二手的几十块钱,装上已经能用了,但我从网上看看也有卖天线帽的,才几块钱,不知道用什么工具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