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二极管和电容组成的电容自举电路,由PWM下降沿产生的自举电压下降是不是消除不了?

楼主:
自举电路图

由PWM下降沿产生的A点电压下降

这个A点的波形是不是无法消除啊,尝试过在电阻RL两端并一个C105电容,发现会把PWM给滤掉,换了一个小的C103并在电阻两端,依旧无法消除。

第一个问题:A点的电压下降是不是无法消除啊

第二个问题:带负载能力相当的弱,这个电路实际中有什么用啊?

网友:
【第一个问题:A点的电压下降是不是无法消除啊】

只能减小,无法消除。

该点的电压下降过程,正是你的PWM信号为低电平,Uin通过二极管为电容充电的过程。

网友:
【第一个问题:A点的电压下降是不是无法消除啊】

减小这点的电压下降,只能尽量减小Uin电源的内阻和PWM信号源的内阻。

网友A:
再加个二极管和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加个二极管和电容

加到什么位置呢?和电阻并联上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