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世健工业嘉年华】3、让风机转起来

楼主:
        通过前期的准备工作,我们已经经软硬件都准备完毕了,所有设备连接成完整地如下:
        注意:一定要要连接好后再上电,不然你会看到火花!
一、打开TMCL-IDE
        发现如上图即已经连接上调试器(注意又是后可能只有SPI1那一行,需要手动连接);
二、打开“Wizard Pool”
        选择对应的配置想到,单击进入;
        配置向导有多种控制模式,例如开环控制模式,ADC检测,数字霍尔反馈,ABN编码器反馈,模拟编码器反馈等等,我们需要根据各自电机的基本情况去选择,本次启动的是带有霍尔传感器的风机,故选择如上图的配置向导;
三、通用配置
点击下一步进入基本配置界面:
        1、选择电源驱动,世健电机驱动板中是用的是TMC6100,所以我们选择如上图(通过测试选择无也没有太大影响);
        2、选择电极类型,一共有三种,本次 选择三相无刷直流风机;
        3、极对数的设置:通过测试发现设置多少对风机的运行没有太大影响,应该是在运行过程中科可以检测;
        其他配置参数默认就可以;
四、数字霍尔配置
        点击下一步进入数字霍尔配置,在这个界面主要是对霍尔采集的极性、偏置等参数与风机转动相匹配,上图中上半部分是对实时采集的显示,下半部分是对不同图示的修改方法。
        点击右上角可以使风机以开环控制模式低速转动,这个时候霍尔信号也会出现在实时图中:
        我们可以看到风机缓慢的转动了起来,设置不同的极对数不影响这里的转动,这也是我认为前一步设置极对数意义不大的原因。我在风机资料里面没有找到对于极对数的说明,不过是可以试验出来的,通过对不同相之间供电来分辨,这一点我认为TMCL-IDE可以加入自动识别来完成,设置不同的极对数会影响上图基准线的斜率。
        上图可以看到霍尔与风机基准之间的关系,上图对应的偏置为180°(32767)比较偏,我们主要是让霍尔信号与电信号充分交叉,所以修改为约150°(27305)后如下图:
        可以看到霍尔与风机基准更加的符合了;
五、霍尔风机测试
        我们通过点击“设置初始值并开始”快速启动风机:
        这个时候风机就转动起来了,我们可以修改下面的数值来调节风机的风速,此时点击通过霍尔信号控制风机固定转速,通过遮挡进风口可以看出风机的驱动能力是在变化的 。

        到这里我们已经让带霍尔传感器的三相无刷直流风机转动了起来,不需要任何驱动算法,只通过修改寄存器的配置即完成了驱动,包括通过霍尔传感器反馈系统对风机转速的PID调节。我们只需要修改“PID_TORQUE_TARGET”里的参数就完成了对速度的控制,不过对于风机来说目前的控制参数肯定不是最优的,后续可以通过TMCL-IDE中的可视化工具优化PI参数。

网友A:
TMCL-IDE对电机是有级对识别的并不需要加入,他已经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TMCL-IDE对电机是有级对识别的并不需要加入,他已经有的

在哪里可以看到极对数识别啊,我在推荐的流程李看到的是需要自己设置,不过设置不对也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