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中bottomsolder层,为啥不在底层显示而背景是顶层?是哪里设置不对吗

楼主:
选中bottomsolder层,为啥不在底层显示而背景是顶层?是哪里设置不对吗

网友A:
视觉差而已,可以看到紫色区域明显在红色上方,只不过这一层比较空而已

网友B:
可以3D显示一下,看看效果

网友B:
bottom solder层开窗,如果是默认系统颜色没修改过,粉红色,底层开窗是对的

网友C:
因为你处于bottomsolder层,你点到顶层看看它会不会还是在顶层

网友D:
你可以改成单层显示的模式,把其它层变灰(半透明)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为你处于bottomsolder层,你点到顶层看看它会不会还是在顶层

我是想要选中底部开窗层的时候  背景是蓝色的底层 而不是红色的顶层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改成单层显示的模式,把其它层变灰(半透明)

这种操作没有意义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bottom solder层开窗,如果是默认系统颜色没修改过,粉红色,底层开窗是对的

我是想要选中底部开窗层的时候  背景是蓝色的底层 而不是红色的顶层 现在背景是红色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3D显示一下,看看效果

3D是可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视觉差而已,可以看到紫色区域明显在红色上方,只不过这一层比较空而已

我是想要粉色的开窗层在蓝色的底层上面附着

网友D:
那就先选择底层,然后再选择阻焊层试试。。。。

网友:
用免费的KICAD吧,还用什么A*这种软件。止不定哪 天就收到文书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是想要粉色的开窗层在蓝色的底层上面附着

有一种方法是你选中底层然后将粉色的开窗层高亮,这样能达到你想要的视觉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就先选择底层,然后再选择阻焊层试试。。。。

一样的  试过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有一种方法是你选中底层然后将粉色的开窗层高亮,这样能达到你想要的视觉效果

开窗层高亮  这个怎么操作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开窗层高亮  这个怎么操作

右键下面对应的层点击高亮就可以,不过这种方式只是让这一层一直高亮,不过你当前选定的是哪一层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平时就是不显示所有跟TOP相关的层,这样就只显示底层了。按理来说板子翻转过来应该是bottom层在顶层显示 ...

翻转过来应该是bottom层在顶层显示----这个是可以的  我试过了  就是要多一个翻转的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右键下面对应的层点击高亮就可以,不过这种方式只是让这一层一直高亮,不过你当前选定的是哪一层

选定那一层不是左键单击就可以了吗

网友:
非也非也,左键是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