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产FPGA安路 高集成低功耗SF1系列FPSoC】 第6篇 UART发送

楼主:
一 UART协议

UART协议格式信号线上空闲的时候为高电平,当出现下跳到低电平的时候表示数据的起始位,接着是先发送低位(LSB)后发送高位(MSB)的数据流,后面可以加奇偶校验位(也可以不加,无校验),最后加停止位,停止位长度是可以定义的。

在信息传输中,携带数据信息的信号单元叫码元,每秒钟通过信号传输的码元数称为码元的传输速率,简称波特率,单位为“波特每秒(Bps)”。串口常见的波特率有9600、 115200 等

二 编写

本例入门级简单的试验,准备固定bps为9600,每秒可以传输9600个bit的数据,发送 1bit 数据的时间为一个波特,即 1/9600 秒,晶振为25MHz(周期40ns)计数,需要计数的个数为 cnt = (1s * 10^9)ns /9600bit)ns / 40ns ≈ 2604 个系统时钟周期,即每个 bit 数据之间的间隔要在 50MHz 的时钟频率下计数 2604 次

parameter CLK_FREQ = 25000000; //系统时钟频率

parameter UART_BPS = 9600; //串口波特率

localparam BPS_CNT = CLK_FREQ/UART_BPS; //为得到指定波特率,对系统时钟计数BPS_CNT次

always @(posedge sys_clk or negedge sys_rst_n) begin

if (!sys_rst_n) begin

tx_flag <= 1'b0;

end

else if (en_flag) begin //检测到发送使能上升沿

tx_flag <= 1'b1; //进入发送过程

else if ((tx_cnt == 4'd10) ) begin

tx_flag <= 1'b0; //发送过程结束end

else begin

tx_flag <= tx_flag;

end

end

always @(posedge sys_clk or negedge sys_rst_n) begin

if (!sys_rst_n)

uart_txd <= 1'b1;

else if (tx_flag)

case(tx_cnt)

4'd0: uart_txd <= 1'b0; //起始位

4'd1: uart_txd <= 1'b0; //data[0];

4'd2: uart_txd <= 1'b1; //data[1];

4'd3: uart_txd <= 1'b0; //data[2];

4'd4: uart_txd <= 1'b1; //data[3];

4'd5: uart_txd <= 1'b0; //data[4];

4'd6: uart_txd <= 1'b1; //data[5];

4'd7: uart_txd <= 1'b0; //data[6];

4'd8: uart_txd <= 1'b1; //data[7];

4'd9: uart_txd <= 1'b1; //停止位

default: uart_txd <= 1'b1;

endcase

uart_txd <= 1'b1; //空闲时高电平

end

endmodule

三 管脚

EEWORLDIMGTK2

板载的usb转uart口

四测试

下载后进行测试

EEWORLDIMGTK3

下载后按下按键,开始发送数据1010 10101(0xAA)

EEWORLDIMGTK4

上一个是发送固定的数据,改成按一下按键,发送0 然后再按一次往上累加

always @(posedge sys_clk or negedge sys_rst_n) begin

if (!sys_rst_n)

uart_txd <= 1'b1;

else if (tx_flag)

case(tx_cnt)

4'd0: uart_txd <= 1'b0; //起始位

4'd1: uart_txd <= data[0]; //data[0];

4'd2: uart_txd <= data[1];//1'b1; //data[1];

4'd3: uart_txd <= data[2];//1'b0; //data[2];

4'd4: uart_txd <= data[3];//1'b1; //data[3];

4'd5: uart_txd <= data[4];//1'b0; //data[4];

4'd6: uart_txd <= data[5];//1'b1; //data[5];

4'd7: uart_txd <= data[6];//1'b0; //data[6];

4'd8: uart_txd <= data[7];//1'b1; //data[7];

4'd9: uart_txd <= 1'b1; //停止位

default: uart_txd <= 1'b1;

endcase

uart_txd <= 1'b1; //空闲时高电平

end

测试结果

网友:
从原理到实践,分享非常优秀,期待精彩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