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线电机

楼主:
一般四线电机的FG,也就是速度反馈发的是模拟信号还是数字信号

网友:
如果是测速发电机,就是模拟量,编码器就是数字量。

网友:
只有4根线的话,应该是测速发电机,是模拟量,编码器的引线比较多。

网友A:
是电机还是风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电机还是风扇????

风扇

网友:
我用过的几款都是输出的脉冲信号,一圈有固定数量的脉冲信号

网友:
FG输出的是数字信号,集电极输出,低电平有效,需要接一个上拉电阻到VCC。

网友:
FG一般是测速的吧  做闭环反馈的,数字信号吧 脉冲

网友:
应该是测算,根据脉冲频率判断速度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