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尔-瑞萨RZ/G2UL开发板-试用评测】MYD-YG2UL开发板测评(一)

楼主:
MYD-YG2UL是一款工业级处理器,基于瑞萨RZ/G2UL工业级 CPU,兼容树莓派所有配件,软件资源丰富,支持 Debian/Ubuntu/Linux 等操作系统,方便产品的原型搭建,可以兼顾开发、学习和实际应用。

1 MYD-YG2UL开发板简介

MYD-YG2UL采用瑞萨RZ/G2UL作为核心处理器,该处理器搭载双核 Cortex-A55@1.2GHz+Cortex-M33@200MHz 处理器,其内部集成高性能 3D 加速引擎 Mail-G31 GPU(500MHz)和视频处理单元(支持 H.264 硬件编解码),16 位的 DDR4-1600 / DDR3L-1333 内存控制器、千兆以太网控制器、USB、CAN、SD 卡、MIPI-CSI 等外设接口,在工业、医疗、电力等行业都得到广泛的应用。
MYD-YG2UL开发平台核心板和底板采用接插件的连接方式,板载外设资源和接口很多。
正面:
背面:
MYD-YG2UL单板采用双面器件布局设计,在大小为 120mm * 150mm 的板卡上配备了512MB DDR3L和 4GB eMMC,集成了双路千兆以太网、双频 2.4GHz/5GHz WIFI+B T4.2 模块、USB 2.0 HOST、USB 2.0 OTG、HDMI 显示接口、LVDS 显示接口、MIPICSI 摄像头接口、音频输入输出接口以及兼容树莓派的 40 Pin 接口。
MYB-YG2UL主要参数如下:
名称 主要参数
主控芯片系列 RZ/G2UL
ARM 处理器规格 2*Cortex-A55、Cortex-M33、GPU、VPU
内存 DDR3L:512MB
存储器 eMMC:4GB(其它容量可选配)
最小系统尺寸 37mm*39mm
单板尺寸 120mm*150mm
单板 PCB 规格 10层板设计,沉金工艺生产

2 MYD-YG2UL测试

下面对MYD-YG2UL进行功能以及接口测试。

2.1 准备工作

在测试之前,需要准备以下材料:
1.网线
2.Type-C数据线
3.鼠标键盘
4.HDMI线(非必须)

2.2 登录系统

进入设备的方式有很多种,如果不使用屏幕,可以使用串口和SSH登录,但是SSH登录需要先连接网络。

2.2.1 串口登录

设置拨码开关BOOT(S0 S1 S2)成eMMC启动模式。
S0 S1 S2 S3 说明
0 0 0 x eMMC
0 0 1 x SCIF DOWNLOAD
使用USB-TTL线,连接电脑USB接口和开发板J17接口。
J17接口 USB-TTL线
RXD TXD(绿)
TXD RXD(白)
GND GND(黑)
将Type-C 的调试串口接到PC,如果串口驱动没有问题,在设备管理器可看到串口号。
值得注意的是,在使用串口登录前,先安装串口驱动,串口芯片是CH340,笔者的电脑已经安装过了。
给开发板供电,开启电源开关SW1,长按ON/OFF按键2-3秒。
接下来就可使用终端工具登录系统,笔者这里使用的是Xshell,当然也可使用其他的工具,比如putty。
登录成功后打印信息如下:

串口设置: 波特率 115200、数据位 8、停止位 1、无校验位、无流控制

2.2.2 SSH登录

在使用之前,需要事先连接网络,笔者这里使用的是以太网,事先需要使用串口的登录,然后输入以下命令查看IP地址:
# ifconfig
也可修改网络 IP地址 ,使用以下命令:
# ifconfig eth0 192.168.1.5 netmask 255.255.255.0 up
然后就可使用ifconfig查看IP。
当然也可使用 systemd-networkd 管理工具自动永久配置静态 IP 地址。编写一个 10-eth0-static.network 文件放置到/etc/systemd/network/目录下,10-eth0-static.network 内容如下:
配置完成之后,重新启动 systemd-networkd.service,会发现 eth0 网卡的地址已经配置为设定的 192.168.1.5了。
# systemctl restart systemd-networkd.service
# ifconfig eth0
接下来就可使用SSH登录系统了,还是可以使用Xshell等工具,当然也可在Ubuntu系统中使用SSH登录。
值得注意的是,登录用户和密码默认都是root,如果忘记密码可以通过串口登录进系统,使用passwd修改。
成功登录打印信息如下:
和使用串口登录一样。

2.3 测试

2.3.1 系统信息

1.硬件检测
# dmesg #检测硬件的boot启动信息,也就是系统启动的log信息。
2.查看内核和CPU信息
# uname -a #系统概述
# cat /proc/cpuinfo # CPU信息
3.查看内存信息
# cat /proc/meminfo #内存参数
# free -m # 内存使用情况(-m for MB)
4.设备信息
# cat /proc/devices # 显示设备以及对应的设备号

2.3.2存储设备速度测试

1.DDR读写测试
在测试之前,需要安装测试工具,笔者这里使用开源的mbw工具。mbw作为一个内存宽带测试工具,可以测试在内存拷贝memcpy、字符串拷贝dumb、内存块拷贝mcblock三种不同方式下的内存拷贝速度。
首先使用git下载源码,没有Git先安装。
然后进入源码目录中,使用make编译。
接下来就是测试过程,将mbw拷贝到开发板中。help获取相关参数说明:
一般会三种测试后查看平均值,平均值越高测试内存带宽越高。
读写速度测试命令如下:
# ./mbw -n 10 64
读写速度1221.533M/s和1179.389M/s。
读写速度还是可以的。
2.eMMC读写测试
读写速度测试命令如下:
写入测试:
# time dd if=/dev/zero of=/test bs=1M count=500 conv=fsync
读取测试:
# time dd if=/test of=/dev/null bs=1M
读写速率分别为843MB/s、10.7MB/s。
3TF 卡测试
在开启前将 TF 卡插入开发板底板上的 TF 卡插槽,终端打印信息如下:
首先查看TF设备:
# ls /dev/mmcblk0p1
将TF挂载到文件系统 /mnt/目录
# mount /dev/mmcblk1p1 /mnt/
写入测试:
# time dd if=/dev/zero of=/mnt/test bs=1M count=500 conv=fsync
读取测试:
# time dd if=/mnt/test of=/dev/null bs=1M
读写速率分别为15.9MB/s、7.1MB/s,当然啦,不同品牌的TF卡速度会有差异。
值得注意的是,先要进行写测试在进行读测试。
4.USB 2.0
MYD-YG2UL拥有两个 USB2.0 接口,一个为 TYPE-C 接口,另一个 USB2.0 经过 HUB扩展芯片转成 2 路 USB 接口。
插入U盘,打印信息如下:
首先挂载 U 盘
# mount /dev/sda /mnt/
写入测试:
# time dd if=/dev/zero of=/mnt/test bs=1M count=500 conv=fsync
读取测试:
# time dd if=/mnt/test of=/dev/null bs=1M
当然啦,不同种类的U盘也会影响读写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