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书共读——《电子硬件工程师入职图解手册》分享】_IV_电平转换

楼主:
## 前提回顾

【好书共读——《电子硬件工程师入职图解手册》分享】_I_开箱

【好书共读——《电子硬件工程师入职图解手册》分享】_II_套路深

【好书共读——《电子硬件工程师入职图解手册》分享】_III_宽温

## 电平转换电路

第二章有个电平转换电路,算是比较常见的那种。不过我个人是经常用MOS管的版本,因为还有个体二极管可以用于反向传输,这样就可以应用在INOUT的线路上了。

不过用三极管也有个好处:速率更高。通常来说三极管相对于MOS的优势就是开关速率更高。

图2-37中RXD的三极管 基级上拉是不是用5V更合适?虽然BE反偏好像也没什么问题。

一般如果单向传输的话用两个管子做成两个反向器串联……更合适吗?毕竟输出端出什么意外的话把管子烧了,就不会伤害到MCU管脚了。

另外提醒一下,判断一个管脚是输出还是输入不能看名字,因为“TXD”可能表示“接对端的TX”,也可能表示“自己的TX”。还是要根据规格书说明来使用。

网友A:
确实mos管的方案应用还是挺多的,尤其现在的单片机接口电压越来越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mos管的方案应用还是挺多的,尤其现在的单片机接口电压越来越低

可能是因为CAN的速率比较高,上Mbpd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