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尔-瑞萨RZ/G2UL开发板-试用评测】MYD-YG2UL系统烧写

楼主:
1 MYC-YG2UL开发板启动模式

MYC-YG2UL支持串口的方式烧写 bootloader 到 emmc,先将 bl2、uboot 烧写到 emmc中,然后在 uboot 通过SD卡的方式把文件系统刷写到 emmc 中。
用户可根据下表选择配置拨码开关调整启动方式,其BOOT电路如下所示。
CPU 中的 LSI 有三种引导模式。LSI 从系统重置状态释放,时钟脉冲发生器(CPG)执行一个指定的序列,然后 Cortex-A55 Core 0 首先启动,通过 MD_BOOT2 到 MD_BOOT0 引脚根据设置选择的设备启动。一旦 LSI 从系统重置状态释放出来,将读取 MD_BOOT2 到 MD_BOOT0 引脚的值。

2 烧写系统

2.1 SD卡启动镜像

在烧写系统之前,需要提前制作SD卡启动盘,制作启动盘的工具可以选择Win32DiskImager和Etcher。笔者这里选择Win32DiskImager。
不同的核心板对应不同的镜像文件,根据自己的开发板型号选择相应的镜像包。笔者这里使用MYD-YG2UL-4E512D-100-I_EMMC_CORE_L5.10.83_20230814.img.zip。
解压MYD-YG2UL-4E512D-100-I_EMMC_CORE_L5.10.83_20230814.img.zip,将 Micro SD Card 放入读卡器读卡器,然后插入电脑,打开Win32DiskImager软件,然后加载镜像文件。
加载完镜像后点击“写入”按钮即可,会弹出警告,点击“Yes”等待写入完成。
等待片刻即可写入完成。
写入成功后即可将SD卡插入开发板。

2.2 烧写 bootloader 到 emmc

当然啦,一般无需更新bootloader,跳过此步骤即可。
设置好 Download 启动方式(OFF/OFF/ON/OFF),打开 Tera Term 串口软件,依次点击 Setup->Serial port,并配置波特率。
板子打开 SW1 开关,长按 ONOFF 按键 2~3 秒即可上电启动。
打开 02_Images/EMMC_BOOT/目录,烧写的文件。
依次点击 File->Send file;并找到 Flash_Writer_SCIF_RZG2UL_SOC512M_DDR3L_512MB_1PCS.mot 文件进行发送。
发送.mot 文件完成后,由于后续串口下载文件较慢,此时可执行 SUP 命令设置串口波特率为 921600,以加快文件的传输,输入 SUP 指令后依次点击 Setup->Serial port,重新设置波特率,设置完成后按下回车键即可进行下一步设置。
重新设置好波特率后,按图进行设置。
发送 bl2_bp-myir-rzg2ul.srec 文件,发送完成后按照下图进行设置。
设置完成后,发送 fip-myir-rzg2ul.srec 文件,等待发送完成即可完成 bootloader的烧写。
刷写 bootloader 到 emmc 完成后,断电,重新拨码为 emmc 启动(OFF/OFF/OFF/OFF),再重新把波特率设置回 115200,打开 SW1 拨码开关,长按 ONOFF 按键 2~3 秒后即可上电启动进入到 uboot。

2.3 文件系统烧写

将烧写好的SD卡镜像插入到开发板 J7 接口,再重新上电启动,此时默认在 uboot 中会读取 sd 卡的配置信息,默认会从SD卡启。
板子启动后会进入到系统下,自动执行/home/root/flash_renesas.sh 更新脚本,然后把相应的文件更新到 emmc 中。
更新成功后,断电,重启即可。

3 系统调试

如果系统烧写成功后,接下来就可以调试系统了,最常用的就是调试。推荐使用putty、SecureCRT或Xshell 7等终端工具。
连接好串口,设置波特率为115200,然后就可以进入到Linux系统了。
接下来将针对MYC-YG2UL进一步开发,尽情期待。

网友:
接下来将针对MYC-YG2UL进一步开发,尽情期待。感谢这么详细的下载固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