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SPM0L1306 LaunchPad的板卡温度传感器实测

楼主:
       根据宣传海报可知,LP-MSPM0L1306 LaunchPad开发套件是基于MSPM0L1306的易用型评估模块, 包含在MSPM0L1306 M0+ MCU 平台上开始开发所需要的全部资源,包括用于编程、调试和能量测量的板载调试探针。 该板包含三个按钮、两个LED(其中一个是RGB LED)、模拟温度传感器和光传感器。此次就板载的“TMP6131DECT”温度传感器进行检测。

        通过上方的电路原理图可知,如果需要对温度传感器进出检测,则需要将J15通过跳线帽短接,形成电阻上拉部分电路。于此同时,还需要将J1的1、2脚短接在一起,这样才能将温度传感器连接到电路中。如果短接2、3脚,则是连接到光敏传感器。

       关于这款温度传感器,TI官方提供的数据手册如下:

         如何使用该温度传感器,需要借助ADC转换接口,TI专门提供了设计工具,使用该工具可设计多款传感器的基本配置代码。

         这里使用“Thermistor Design Tool - Voltage Bias”文档来设置,如下图所示,设置好对应的参数,该工具可得出转换接口函数。

         通过CCS从SDK中导出“adc_to_uart_LP_MSPM0L1306_nortos_ticlang”工程,然后双击工程中的“adc_to_uart.syscfg”文件,则可调出sysconfig GUI界面,将ADC的GPIO管脚设置成PA15。

        部分的参考代码如下:

       编译后自动生成的“ti_msp_dl_config.c”源码如下:

#include "ti_msp_dl_config.h"

/*
 *  ======== SYSCFG_DL_init ========
 *  Perform any initialization needed before using any board APIs
 */
SYSCONFIG_WEAK void SYSCFG_DL_init(void)
{
    SYSCFG_DL_initPower();
    SYSCFG_DL_GPIO_init();
    /* Module-Specific Initializations*/
    SYSCFG_DL_SYSCTL_init();
    SYSCFG_DL_UART_0_init();
    SYSCFG_DL_ADC12_0_init();
}

SYSCONFIG_WEAK void SYSCFG_DL_initPower(void)
{
    DL_GPIO_reset(GPIOA);
    DL_UART_Main_reset(UART_0_INST);
    DL_ADC12_reset(ADC12_0_INST);

    DL_GPIO_enablePower(GPIOA);
    DL_UART_Main_enablePower(UART_0_INST);
    DL_ADC12_enablePower(ADC12_0_INST);
    delay_cycles(POWER_STARTUP_DELAY);
}

SYSCONFIG_WEAK void SYSCFG_DL_GPIO_init(void)
{
    DL_GPIO_initPeripheralOutputFunction(GPIO_UART_0_IOMUX_TX, GPIO_UART_0_IOMUX_TX_FUNC);
}

SYSCONFIG_WEAK void SYSCFG_DL_SYSCTL_init(void)
{

	//Low Power Mode is configured to be SLEEP0
    DL_SYSCTL_setBORThreshold(DL_SYSCTL_BOR_THRESHOLD_LEVEL_0);

    DL_SYSCTL_setSYSOSCFreq(DL_SYSCTL_SYSOSC_FREQ_BASE);
    DL_SYSCTL_setMCLKDivider(DL_SYSCTL_MCLK_DIVIDER_DISABLE);

}

static const DL_UART_Main_ClockConfig gUART_0ClockConfig = {
    .clockSel    = DL_UART_MAIN_CLOCK_BUSCLK,
    .divideRatio = DL_UART_MAIN_CLOCK_DIVIDE_RATIO_1
};

static const DL_UART_Main_Config gUART_0Config = {
    .mode        = DL_UART_MAIN_MODE_NORMAL,
    .direction   = DL_UART_MAIN_DIRECTION_TX,
    .flowControl = DL_UART_MAIN_FLOW_CONTROL_NONE,
    .parity      = DL_UART_MAIN_PARITY_NONE,
    .wordLength  = DL_UART_MAIN_WORD_LENGTH_8_BITS,
    .stopBits    = DL_UART_MAIN_STOP_BITS_ONE
};

SYSCONFIG_WEAK void SYSCFG_DL_UART_0_init(void)
{
    DL_UART_Main_setClockConfig(UART_0_INST, (DL_UART_Main_ClockConfig *) &gUART_0ClockConfig);

    DL_UART_Main_init(UART_0_INST, (DL_UART_Main_Config *) &gUART_0Config);
    /*
     * Configure baud rate by setting oversampling and baud rate divisors.
     *  Target baud rate: 115200
     *  Actual baud rate: 115211.52
     */
    DL_UART_Main_setOversampling(UART_0_INST, DL_UART_OVERSAMPLING_RATE_16X);
    DL_UART_Main_setBaudRateDivisor(UART_0_INST,UART_0_IBRD_32_MHZ_115200_BAUD,
UART_0_FBRD_32_MHZ_115200_BAUD);

    /* Configure FIFOs */
    DL_UART_Main_enableFIFOs(UART_0_INST);
    DL_UART_Main_setTXFIFOThreshold(UART_0_INST, DL_UART_TX_FIFO_LEVEL_1_2_EMPTY);
    DL_UART_Main_enable(UART_0_INST);
}

/* ADC12_0 Initialization */
static const DL_ADC12_ClockConfig gADC12_0ClockConfig = {
    .clockSel       = DL_ADC12_CLOCK_ULPCLK,
    .divideRatio    = DL_ADC12_CLOCK_DIVIDE_8,
    .freqRange      = DL_ADC12_CLOCK_FREQ_RANGE_24_TO_32,
};

SYSCONFIG_WEAK void SYSCFG_DL_ADC12_0_init(void)
{
    DL_ADC12_setClockConfig(ADC12_0_INST, (DL_ADC12_ClockConfig *) &gADC12_0ClockConfig);
    DL_ADC12_configConversionMem(ADC12_0_INST, ADC12_0_ADCMEM_0,
        DL_ADC12_INPUT_CHAN_9, DL_ADC12_REFERENCE_VOLTAGE_VDDA, DL_ADC12_SAMPLE_TIMER_SOURCE_SCOMP0, DL_ADC12_AVERAGING_MODE_DISABLED,
        DL_ADC12_BURN_OUT_SOURCE_DISABLED, DL_ADC12_TRIGGER_MODE_AUTO_NEXT, DL_ADC12_WINDOWS_COMP_MODE_DISABLED);
    DL_ADC12_setSampleTime0(ADC12_0_INST,500);
    /* Enable ADC12 interrupt */
    DL_ADC12_clearInterruptStatus(ADC12_0_INST,(DL_ADC12_INTERRUPT_MEM0_RESULT_LOADED));
    DL_ADC12_enableInterrupt(ADC12_0_INST,(DL_ADC12_INTERRUPT_MEM0_RESULT_LOADED));
    DL_ADC12_enableConversions(ADC12_0_INST);
}

        “adc_to_uart.c”代码实现如下,这里将uart发送接口函数改成printf打印,这样可以在CCS中的Console窗口实时打印输出温度传感器采样的温度值。

#include "ti_msp_dl_config.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volatile bool gCheckADC;
volatile uint16_t gADCResult;
volatile float temperature;

float VBias             =       3.30;
unsigned int ADC_BITS   =       4096;
float VTEMP             =       0;
float THRM_TEMP         =       0;

float Thermistor(int raw_ADC)
{
    // THRM calculations - 4th order polynomial regression
     VTEMP = 0;
    int THRM_ADC = raw_ADC;

    float THRM_A0 =     -4.232811E+02   ;
    float THRM_A1 =     4.728797E+02    ;
    float THRM_A2 =     -1.988841E+02   ;
    float THRM_A3 =     4.869521E+01    ;
    float THRM_A4 =     -1.158754E+00   ;

    VTEMP = (VBias/ADC_BITS) * THRM_ADC;
    THRM_TEMP =(THRM_A4 * powf( VTEMP,4)) + (THRM_A3 * powf( VTEMP,3)) + (THRM_A2 * powf( VTEMP,2)) + (THRM_A1 *  VTEMP) + THRM_A0;
    return THRM_TEMP;

}

int main(void)
{
    SYSCFG_DL_init();

    NVIC_EnableIRQ(ADC12_0_INST_INT_IRQN);
    gCheckADC = false;

    while (1) {
        DL_ADC12_startConversion(ADC12_0_INST);

        while (false == gCheckADC) {
            __WFE();
        }

       /*
        *  UART is 8 bits and the ADC result is 16 bits
        *  Split the ADC result into 2 then send via UART.
        */
        gADCResult = DL_ADC12_getMemResult(ADC12_0_INST, DL_ADC12_MEM_IDX_0);
//      uint8_t lowbyte  = (uint8_t)(gADCResult & 0xFF);
//      uint8_t highbyte = (uint8_t)((gADCResult >> 8) & 0xFF);
        temperature = Thermistor(gADCResult);
        printf("ADC=%d, temperature=%.2f\n", gADCResult, temperature);
//      DL_UART_Main_transmitData(UART_0_INST, highbyte);
//      DL_UART_Main_transmitData(UART_0_INST, lowbyte);

        gCheckADC = false;
        DL_ADC12_enableConversions(ADC12_0_INST);
    }
}

void ADC12_0_INST_IRQHandler(void)
{
    switch (DL_ADC12_getPendingInterrupt(ADC12_0_INST)) {
        case DL_ADC12_IIDX_MEM0_RESULT_LOADED:
            gCheckADC = true;
            break;
        default:
            break;
    }
}

     开发板的硬件连接如下图所示,其中需注意J1处的跳线帽设置。

        将编译后的程序下载到开发板后,即可观察到温度传感器实时采样的温度值,此时此刻南方的温度感觉有点冷。如果将手指靠近TMP6131,温度值会立马上升,足见其灵敏度比较高。此次分享内容告一段落,感谢来访阅读,欢迎留言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