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M模块评测报告(模块修改建议)

楼主:
        最近从小编那里要来了这个模块的电路图,这一块咱第一眼就盯上了开关电源设计。。。BOOST电路功耗不大,何况这是个微小功耗的呢,用一个MT3608来做电源芯片有一点浪费了,这芯片的最大输出电压是24V,最大电流2A,性能冗余比较大,而且单片价格在1块钱左右,有点小贵,咱们的单片机系统通常情况下是有5V电源的,犯不上再在3.3V上取电给模块供电。

        然后就是这个BOOST设计了,三倍压出400V确实是常见的设计,加入的反馈二极管也可以有效的降低MPSA42的发热,但是滤波电容太小了。10nF实测是会引起纹波的,这里我们通常用1uF的MLCC来压纹波,否则探测噪声略大,我怀疑一些较高的计数率就是由这个MLCC只有10nF导致的,不过也有一部分是由于用了BOOST电源导致的,核探测器部分肯定是能不用开关电源当电源就不用的,否则会增加一些底噪。

        咱再看看这个555展宽电路,有个显著的问题就是展宽器展得特别宽,高计数率的情况下蜂鸣器会发生长鸣,当初我拿UF4样品测试的时候就差点把我和实验室的师兄师弟给送走了。。太吵了,我建议还是给展宽器改短一点脉冲,否则高计数率的情况下没法通过蜂鸣器来分别剂量。。。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咱这个电路板设计和外壳设计会导致GM管有一半没法探测辐射,电路板应该开窗让射线透过,底部的外壳也应该在这个地方留空。

        模块修改建议就到这里,希望设计人员好好考虑一下。

        最后附上这个方案的电路图。

网友:
小白表示看的一脸蒙圈,完全看不懂,随便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