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尔-瑞萨RZ/G2UL开发板-试用评测】4G模组GPS使用

楼主:
查看参考手册,移远带有GPS的芯片的USB Serial如下。

1 应用简介

1、若不使用 AT+QGPSCFG 指令对EC20进行配置,则会以默认参数开启GPS参数,NMEA端口开始上报,"gpsnmeatype"默认值为31,上报间隔为1s,每次上报所有种类的NMEA数据(GGA\RMC\GSV\GSA\VTG),若采用此默认配置,大多数使用者会觉得单次上报的数据太多且很多信息重复,建议大家使用QGPSCFG配置自己需要的NMEA数据格式,具体格式的差异可参考网上对NMEA数据的说明。
2、Linux环境下对NMEA数据的获取:
cat /dev/ttyUSB1 & // NMEA数据从ttyUSB1输出
echo "AT+QGPS=1" > /dev/ttyUSB2 // 开启GPS会话
可观察到ttyUSB1输出NMEA数据,如下:
3、程序设计过程中,若有固定频率更新位置需求,可考虑采用读取NMEA端口数据的形式,并将其配置适合自己需求的NMEA格式和数据更新间隔。若产品执行获取位置指令的频率较低且间隔时间不固定,也可考虑直接在AT指令端口使用AT+QGPSLOC指令进行实时位置信息的获取。

2 GPS数据解析

NMEA 0183是美国国家海洋电子协会(National Marine Electronics Association )为海用电子设备制定的标准格式。目前业已成了GPS导航设备统一的RTCM(Radio Technical Commission for Maritime services)标准协议。
GPS接收机上电后,会自动通过串口或USB口发送NMEA0183格式的数据包,它是一组包含有各种地理位置信息的字符串,字符串格式为:
$信息类型,xxx,xxx,xxx,xxx,xxx,xxx,xxx,
每行开头的字符都是‘$’,接着是信息类型,后面是数据,以逗号分隔开。一行完整的数据如下:
$GPRMC,063102.00,A,2932.293196,N,10636.147385,E,0.0,45.5,250818,2.3,W,A*10
信息类型为:
GPVTG:地面速度信息
GPRMC:推荐最小定位信息
GPGSA:当前卫星信息
GPGGA:GPS定位信息
GPGSV:可见卫星信息
这里我们只解析GPRMC和GPGGA的信息。

2.1 GPRMC数据详解

$GPRMC,<1>,<2>,<3>,<4>,<5>,<6>,<7>,<8>,<9>,<10>,<11>,<12>*hh
<1> UTC时间,hhmmss(时分秒)格式
<2> 定位状态,A=有效定位,V=无效定位
<3> 纬度ddmm.mmmm(度分)格式(前面的0也将被传输)
<4> 纬度半球N(北半球)或S(南半球)
<5> 经度dddmm.mmmm(度分)格式(前面的0也将被传输)
<6> 经度半球E(东经)或W(西经)
<7> 地面速率(000.0~999.9节,前面的0也将被传输)
<8> 地面航向(000.0~359.9度,以真北为参考基准,前面的0也将被传输)
<9> UTC日期,ddmmyy(日月年)格式
<10> 磁偏角(000.0~180.0度,前面的0也将被传输)
<11> 磁偏角方向,E(东)或W(西)
<12> 模式指示(仅NMEA0183 3.00版本输出,A=自主定位,D=差分,E=估算,N=数据无效)
解析内容:
1.时间,这个是格林威治时间,是世界时间(UTC),我们需要把它转换成北京时间(BTC),BTC和UTC差了8个小时,要在这个时间基础上加8个小时。
2.定位状态,在接收到有效数据前,这个位是‘V’,后面的数据都为空,接到有效数据后,这个位是‘A’,后面才开始有数据。
3.纬度,我们需要把它转换成度分秒的格式,计算方法:
如接收到的纬度是:4546.40891
4546.40891 / 100 = 45.4640891 可以直接读出45度
4546.40891–45 * 100 = 46.40891 可以直接读出46分
46.40891–46 = 0.40891 * 60 = 24.5346 读出24秒
所以纬度是:45度46分24秒。
4.南北纬,这个位有两种值‘N’(北纬)和‘S’(南纬)
5.经度的计算方法和纬度的计算方法一样
6.东西经,这个位有两种值‘E’(东经)和‘W’(西经)
7.速率,这个速率值是 海里/时,单位是节,要把它转换成千米/时,根据:1海里 = 1.85公里,把得到的速率乘以1.85。
8.航向,指的是偏离正北的角度
9.日期,这个日期是准确的,如:200818表示2018年08月20日,这个日期是准确的,不需要转换。

2.2 GPGGA数据详解

$GPGGA,<1>,<2>,<3>,<4>,<5>,<6>,<7>,<8>,<9>,M,<10>,M,<11>,<12>*xx
$GPGGA:起始引导符及语句格式说明(本句为GPS定位数据);
<1> UTC时间,格式为hhmmss.sss;
<2> 纬度,格式为ddmm.mmmm(第一位是零也将传送);
<3> 纬度半球,N或S(北纬或南纬)
<4> 经度,格式为dddmm.mmmm(第一位零也将传送);
<5> 经度半球,E或W(东经或西经)
<6> 定位质量指示,0=定位无效,1=定位有效;
<7> 使用卫星数量,从00到12(第一个零也将传送)
<8> 水平精确度,0.5到99.9
<9> 天线离海平面的高度,-9999.9到9999.9米 M 指单位米
<10> 大地水准面高度,-9999.9到9999.9米 M 指单位米
<11> 差分GPS数据期限(RTCM SC-104),最后设立RTCM传送的秒数量
<12> 差分参考基站标号,从0000到1023(首位0也将传送)。

3 GPS编程

GPS解析主要有两个部分,一个是USB转串口的配置,另外一个就是GPS的解析。下面就一一介绍。
1.串口配置
由于我是通过串口来进行数据传输,也就是把GPS定位的信息,通过串口最后输出到我们的终端设备上。
/**
* @brief 串口设置函数
* @param fd
baud_rate
data_bits
parity
stop_bits
* @retval int
*/
int set_GPS_com_config(int fd,int baud_rate,int data_bits, char parity, int stop_bits)
{
struct termios new_cfg;
int speed;
/* 保存并测试现有串口参数设置,在这里如果串口号等出错,会有相关的出错信息 */
if (tcgetattr(fd, &new_cfg) != 0)
{
perror("tcgetattr save");
return -1;
}
//修改控制模式,保证程序不会占用串口
new_cfg.c_cflag |= CLOCAL;
//修改控制模式,使得能够从串口中读取输入数据
new_cfg.c_cflag |= CREAD;
new_cfg.c_oflag &= ~(ONLCR | OCRNL);
new_cfg.c_iflag &= ~(BRKINT | ICRNL | INPCK | ISTRIP | IXON);
new_cfg.c_iflag &= ~(ICRNL | INLCR);
new_cfg.c_iflag &= ~(IXON | IXOFF | IXANY);
/* 设置波特率 */
switch (baud_rate)
{
case 2400:
{
speed = B2400;
}
break;
case 4800:
{
speed = B4800;
}
break;
case 9600:
{
speed = B9600;
}
break;
case 19200:
{
speed = B19200;
}
break;
case 38400:
{
speed = B38400;
}
break;
default:
case 115200:
{
speed = B115200;
}
break;
}
cfsetispeed(&new_cfg, speed);//输入波特率
cfsetospeed(&new_cfg, speed);//输出波特率
switch (data_bits) /* 设置数据位 */
{
case 7:
{
new_cfg.c_cflag |= CS7;
}
break;
default:
case 8:
{
new_cfg.c_cflag |= CS8;
}
break;
}
switch (parity) /* 设置奇偶校验位 */
{
default:
case 'n':
case 'N':
{
new_cfg.c_cflag &= ~PARENB;
new_cfg.c_iflag &= ~INPCK;
}
break;
case 'o':
case 'O':
{
new_cfg.c_cflag |= (PARODD | PARENB);
new_cfg.c_iflag |= INPCK;
}
break;
case 'e':
case 'E':
{
new_cfg.c_cflag |= PARENB;
new_cfg.c_cflag &= ~PARODD;
new_cfg.c_iflag |= INPCK;
}
break;
case 's': /* as no parity */
case 'S':
{
new_cfg.c_cflag &= ~PARENB;
new_cfg.c_cflag &= ~CSTOPB;
}
break;
}
switch (stop_bits) /* 设置停止位 */
{
default:
case 1:
{
new_cfg.c_cflag &= ~CSTOPB;
}
break;
case 2:
{
new_cfg.c_cflag |= CSTOPB;
}
}
//修改输出模式,原始数据输出
new_cfg.c_oflag &= ~OPOST;
new_cfg.c_lflag &= ~(ICANON | ECHO | ECHOE | ISIG);//我加的
new_cfg.c_lflag &= ~(ISIG | ICANON);
//设置等待时间和最小接收字符
new_cfg.c_cc[VTIME] = 0; /* 读取一个字符等待0*(0/10)s */
new_cfg.c_cc[VMIN] = 1; /* 读取字符的最少个数为0 */
//如果发生数据溢出,接收数据,但是不再读取 刷新收到的数据但是不读
tcflush(fd, TCIFLUSH); /* 处理未接收字符 */
if ((tcsetattr(fd, TCSANOW, &new_cfg)) != 0) /* 激活新配置 */
{
perror("tcsetattr action");
return -1;
}
//printf("serial set success\n");
return 0;
}
/**
* @brief 打开串口函数
* @param com
* @retval int
*/
int open_GPS_port(const char *com_port)
{
int fd;
/*分别为com1,com2, com3对应 ttyS0 ttyS1 ttyS2 */
fd = open( com_port, O_RDWR|O_NOCTTY|O_NDELAY);
if (fd < 0)
{
perror("Can't Open Serial Port");
return -1;
}
/*恢复串口为阻塞状态*/
if (fcntl(fd,F_SETFL,0)<0)
{
perror("fcntl F_SETFL\n");
}
/*测试是否为终端设备*/
if(isatty(STDIN_FILENO) == 0)
{
perror("standard input is not a terminal device");
}
return fd;
}
/**
* @brief 串口初始化函数
* @param com_port
* @retval int
*/
int init_GPS_port(const char *com_port)
{
int fd;
if ((fd = open_GPS_port(com_port)) < 0 )
{
perror("open_port");
return -1;
}
if(set_GPS_com_config(fd,9600,8,'N',1) < 0)
{
perror("set_com_config");
return -1;
}
return fd;
}
2.GPS数据分析
char *buff = NULL;
GPRMC_t gprmc;
GPGGA_t gpgga;
/**
* @brief GPS解析函数
* @param AT_fd:串口文件描述符
* @ DATA_fd:串口文件描述符
* @retval Nono
*/
void GPS_Analysis(int AT_fd,int DATA_fd)
{
int nread,nwrite;
char send_buff[16];
char recv_buff[512];
char *ptr = NULL;
char AT_Buff[16];
int ret = 0;
#if 0
uint32_t time =0;
uint32_t lat =0 ;
uint32_t lon =0;
uint32_t speed =0;
uint32_t head =0;
uint32_t alt =0;
#endif
while(1)
{
memset(AT_Buff,0,sizeof(AT_Buff));
strcpy(AT_Buff, "AT+QGPS=1");
GPS_Set(AT_fd , AT_Buff);
if(buff != NULL)
{
break;
}
memset(AT_Buff,0,sizeof(AT_Buff));
strcpy(AT_Buff, "AT+QGPSEND");
GPS_Set(AT_fd , AT_Buff);
sleep(1);
}
//接收数据
while(1)
{
memset(&gprmc, 0, sizeof(gprmc));
memset(&gpgga, 0, sizeof(gpgga));
memset(recv_buff,0,sizeof(recv_buff));
nread = read(DATA_fd,recv_buff,sizeof(recv_buff));
#ifdef DEBUG_GPS
printf("nread=%d,%s\n",nread,recv_buff);
printf("=================2===================\n");
#endif
//strcpy(buff, recv_buff);
//保存数据
ptr = strstr(recv_buff, "$GPRMC");
ret = sscanf(ptr, "$GPRMC,%f,%c,%f,%*c,%f,%*c,%f,%f,%d,%f,%*c,%*c*",
&gprmc.time,&gprmc.state, &gprmc.lat, &gprmc.lon,
&gprmc.speed, &gprmc.head, &gprmc.date,&gprmc.dec);
ptr = strstr(recv_buff, "$GPGGA");
ret = sscanf(ptr, "$GPGGA,%f,%f,N,%f,E,%d,%d,%f,%f,M,%f,M,,*",
&gpgga.time, &gpgga.lat, &gpgga.lon,
&gpgga.state, &gpgga.num, &gpgga.hdop, &gpgga.alt, &gpgga.geoid);
#if 0
time = (int)(gprmc.time*100) % 100 + ((int)gprmc.time % 100) * 100 +\
((int)gprmc.time%10000/100) *60 * 100 + ((int)gprmc.time/10000)* 3600 * 100;
lat = ((int)(gprmc.lat/100) + (gprmc.lat-(int)gprmc.lat/100*100)/60)*10000000;
lon = ((int)(gprmc.lon/100) + (gprmc.lon-(int)gprmc.lon/100*100)/60)*10000000;
speed = gprmc.speed* 1.852;
head = gprmc.head;
alt = gpgga.alt;
#endif
//打印数据
print_GPS_RMC(&gprmc);
print_GPS_GGA(&gpgga);
}
}
/**
* @brief GPS打开函数
* @param AT_fd:串口文件描述符
* @ AT :AT指令
* @retval Nono
*/
void GPS_Set(int AT_fd,char *AT)
{
int nread,nwrite;
char send_buff[16];
char recv_buff[64];
memset(send_buff,0,sizeof(send_buff));
strcpy(send_buff, AT);
strcat(send_buff,"\r");
nwrite = write(AT_fd,send_buff,strlen(send_buff));
#ifdef DEBUG_GPS
printf("nwrite=%d,%s\n",nwrite,send_buff);
#endif
//waiting for AT's ACK等待回应
memset(recv_buff,0,sizeof(recv_buff));
nread = read(AT_fd,recv_buff,sizeof(recv_buff));
buff = strstr(recv_buff,"OK");
//memset(buff,0,strlen(buff));
#ifdef DEBUG_GPS
printf("nread=%d,%s\n",nread,recv_buff);
printf("================1======================\n");
#endif
}
/**
* @brief GPS-RMC信息打印
* @param gprmc_data:
* @retval Nono
*/
void print_GPS_RMC(GPRMC_t *gprmc_data)
{
printf(" \n");
printf("===========================================================\n");
printf("== 全球GPS定位导航模块 ==\n");
printf("================RMC信息====================================\n");
printf("===========================================================\n");
printf("== GPS state bit : %c [A:有效状态 V:无效状态] \n",gprmc_data->state);
printf("== Date : 20%02d-%02d-%02d \n",gprmc_data->date%100,(gprmc_data->date%10000)/100,gprmc_data->date/10000);
printf("== 纬度 : 北纬:%d度%d分%d秒 \n",((int)gprmc_data->lat) / 100, (int)(gprmc_data->lat - ((int)gprmc_data->lat / 100 * 100)), (int)(((gprmc_data->lat - ((int)gprmc_data->lat / 100 * 100)) - ((int)gprmc_data->lat - ((int)gprmc_data->lat / 100 * 100))) * 60.0));
printf("== 经度 : 东经:%d度%d分%d秒 \n",((int)gprmc_data->lon) / 100, (int)(gprmc_data->lon - ((int)gprmc_data->lon / 100 * 100)), (int)(((gprmc_data->lon - ((int)gprmc_data->lon / 100 * 100)) - ((int)gprmc_data->lon - ((int)gprmc_data->lon / 100 * 100))) * 60.0));
printf("== 速度 : %.3f m/s \n",gprmc_data->speed * 1.852);
printf("== 航向 : %.3f 度 \n",gprmc_data->head );
printf("===========================================================\n");
}
/**
* @brief GPS-GGA信息打印
* @param gpgga_data:
* @retval Nono
*/
void print_GPS_GGA(GPGGA_t *gpgga_data)
{
printf(" \n");
printf("===========================================================\n");
printf("== 全球GPS定位导航模块 ==\n");
printf("================GGA信息====================================\n");
printf("===========================================================\n");
printf("== 纬度 : 北纬:%d度%d分%d秒 \n",((int)gpgga_data->lat) / 100, (int)(gpgga_data->lat - ((int)gpgga_data->lat / 100 * 100)), (int)(((gpgga_data->lat - ((int)gpgga_data->lat / 100 * 100)) - ((int)gpgga_data->lat - ((int)gpgga_data->lat / 100 * 100))) * 60.0));
printf("== 经度 : 东经:%d度%d分%d秒 \n",((int)gpgga_data->lon) / 100, (int)(gpgga_data->lon - ((int)gpgga_data->lon / 100 * 100)), (int)(((gpgga_data->lon - ((int)gpgga_data->lon / 100 * 100)) - ((int)gpgga_data->lon - ((int)gpgga_data->lon / 100 * 100))) * 60.0));
printf("== 数量 : %d 颗 \n",gpgga_data->num);
printf("== 精度 : %.3f \n",gpgga_data->hdop);
printf("== 海拔 : %.3f m \n",gpgga_data->alt);
printf("===========================================================\n");
【注意】
  1. 由于我直接获取的是格林威治时间即世界时间(UTC),所以要把它转换成北京时间(BTC),也就是在这个时间基础上加8个小时。
  2. 经纬度,GPRMC返回的纬度数据位ddmm.mmmm格式即度分格式,我们把它转换成常见的度分秒的格式,计算方法:如接收到的纬度是:3029.60430
    3029.60430/100=30.2960430可以直接读出30度, 3029.60430–30*100=29.60430, 可以直接读出29分 (29.60430–29)*60 =0.60430*60=36.258读出36秒, 所以纬度是:30度29分36秒。
  3. GPRMC返回的速率值是海里/时,单位是节,把它转换成千米/时,换算为:1海里=1.85公里,把得到的速率乘以1.85。
  4. 航向指的是偏离正北的角度。
  5. GPRMC的日期格式为:ddmmyy,如:200818表示2018年08月20日,这个日期是准确的,不需要转换。
3.主函数打开串口设备读操作
#define DEBUG_GPS
int GPS_DATA_fd = -1; //GPS_DATA描述符
int GPS_AT_fd = -1; //GPS_AT描述符;
/**
* @brief main函数
* @param Nono
* @retval Nono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GPS_AT_fd = init_GPS_port(DEVICE_AT_GPS); //初始化AT GPS
if(GPS_AT_fd < 0)
{
printf("open GPS_AT_port failed!\n");
}
else
{
printf("open GPS_AT_port success!\n");
}
GPS_DATA_fd = init_GPS_port(DEVICE_DATA_GPS); //初始化DATA GPS
if(GPS_AT_fd < 0)
{
printf("open GPS_DATA_port failed!\n");
}
else
{
printf("init GPS_port success!\n");
GPS_Analysis(GPS_AT_fd,GPS_DATA_fd);
}
return 0;
}
【注】EC20的USB转串口信息在本文前已经给出,需要使用两个设备,ttyUSB1和ttyUSB2,ttyUSB1是GPS输出信息,ttyUSB2是AT命令配置设备,因此需要打开两个设备。
4.测试
编译完成后,执行程序,会有下面的主要信息,可以看到GPS的解析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