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下电流检测电路是怎么工作的?

楼主:
在如图电路中,+和DC+之间串接低值电阻,检测正母线流过电流。
请教该电路具体是怎么工作的?尤其是在这两个三极管的工作过程?如果电流从左往右流过,+点电压高于DC+,该怎么分析?
如果电流是回馈的,电流从DC+流到+,该电路也能检测电流吗?
具体的电路分析和计算过程是怎么样的?
按照我的理解,如果+点电压高于DC+,左侧三极管导通,右侧三极管应该是不导通的,不知我的理解对不对?这个基射级电流的求解是从+到负母线的电路路径求解吗?再依据三极管放大倍数求解集电极电流,集电极电流降落在图中左端电阻上形成电压降,OC_OUT在电压较高时导通右侧三端稳压管,进而使右侧光耦导通。
如果电流从右侧流向左侧,左侧三极管不导通,右侧三极管导通,同样的可以求解出右侧三极管的基射级电流,通过三极管的放大倍数可以求出该三极管的集电极电流,但是在此时左侧三极管是不导通的,没有电流流过,过流检测是没有电流流过,怎么触发过流保护呢?
图中的稳压管的作用是什么?在该电路电流检测过程中,稳压管是否一直处于稳压击穿状态?应该是一个5V的稳压管。

网友:
虽然看不懂,但是还是板凳,了解了解学习学习

有没有大神分析一下

网友:
【按照我的理解,如果+点电压高于DC+,左侧三极管导通,右侧三极管应该是不导通的,不知我的理解对不对?】

不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按照我的理解,如果+点电压高于DC+,左侧三极管导通,右侧三极管应该是不导通的,不知我的理解对不对?】 ...

那么请问该电路怎么分析,我看了很长时间还是没有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请问该电路怎么分析,我看了很长时间还是没有看懂?

【按照我的理解,如果+点电压高于DC+,左侧三极管导通,右侧三极管应该是不导通的,不知我的理解对不对?】

电流检测电路,是要测量电流的大小,而不是电流的有无。所以这个电路是模拟电路而不是数字电路。既然是模拟电路,两个三极管就不会一个导通一个不导通,只有一个三极管集电极电流大另一个三极管集电极电流小。

网友A:
我又想了想,如果+高于DC+,有稳压管的作用,右侧三极管上半部分一直保持5V电压,故右侧三极管一直保持导通放大状态,假设此时电流从左侧流向右侧,那么此时+点电位高于DC+5V加上母线电流在低值检测电阻上的压降,在右侧上半部分三极管电路部分应用电路定律,三极管处于放大状态,集电极电流在过流电阻上降落形成压降。

假设此时电流从右侧流向左侧,那么DC+点电位高于+点电位,由于DC+电位一直对地保持稳压二极管压降5V,故左侧+点电位低于右侧DC+点电位母线电流在低值检测电阻上的压降,但是在电流回馈很大的时候会爆出过流吗?此时+点的电位会比DC+低较大值,这样来看,较低的+会导致左侧三极管集电极电流很小,这样不会导致在回馈时的过流故障,请问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又想了想,如果+高于DC+,有稳压管的作用,右侧三极管上半部分一直保持5V电压,故右侧三极管一直保持导通 ...

【请问这是什么原理?】

6楼第二段,我看不懂。所以没办法说,只能说:那是你的原理。

网友:
你把Rsen画上再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