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信可BW16-Kit】申请汇总

楼主:
1、先对环境进行搭建Arduino ,或者是python,驱动安装;
2、再实现简单的功能原理,用来验证环境与普通IO的功能实现,系统是否搭建成功;
3、实现板载RGB功能,再对灯光度进行调节;
4、实现串口功能,打印出传输的信息。
5、实现灯光色温的调节,通过智能照明系统可以控制灯光色温,以营造不同的氛围和效果。
6、实现灯光的定时开关,通过智能照明系统可以设置灯光的定时开关。
7、实现灯光的远程控制,通过智能照明系统可以实现灯光的远程控制,方便用户随时随地控制灯光和开关、不同场景应用。
8、实现MQTT功能。

由于开年来,比较繁忙,今天来个汇总贴,后面慢慢再一一发贴出来。

1、先对环境进行搭建Arduino ,或者是python,驱动安装;

先全用Arduino

先说问题点,这个一直都无法编译,把时间浪费了,搞了几天,今年被大佬搞定了,感谢大佬的指导。刚开始是装的arduino-ide_2.3.2_Windows_64bit这个版本,好像是欠他点什么,一直不给玩,后面经大佬指导装的1.8版本搞定了。下面我把代码贴上来.

2、再实现简单的功能原理,用来验证环境与普通IO的功能实现,系统是否搭建成功;

// RGB灯由PA12(R),PA13(B),PA14(G)
void setup() {
  pinMode(PA12, OUTPUT);
//   pinMode(PA13, OUTPUT);
//   pinMode(PA14, OUTPUT);
   digitalWrite(PA12, HIGH);
//   digitalWrite(PA13, HIGH);
//   digitalWrite(PA14, HIGH);
}
// 呼吸灯
void loop() {
  for (int i = 0; i < 100; i++) {
      analogWrite(PA12, i);
    delay(500);
  }
}

3、实现板载RGB功能,再对灯光度进行调节;

#include <Arduino.h>
void setup() {
  // initialize digital pin's from all 3 colors as an output.
  pinMode(LED_R, OUTPUT);
  pinMode(LED_G, OUTPUT);
  pinMode(LED_B, OUTPUT);
}

// blink RED, GREEN, BLUE
void blink() {
  digitalWrite(LED_R, HIGH);  // turn the RED LED on (HIGH is the voltage level)
  delay(1000);                // wait for a second
  digitalWrite(LED_R, LOW);   // h:\Evaluation\BW16 KIT\led\led\led.inoturn the RED LED off by making the voltage LOW
  delay(1000);                // wait for a second
  digitalWrite(LED_G, HIGH);  // turn the GREEN LED on (HIGH is the voltage level)
  delay(1000);                // wait for a second
  digitalWrite(LED_G, LOW);   // turn the GREEN LED off by making the voltage LOW
  delay(1000);                // wait for a second
  digitalWrite(LED_B, HIGH);  // turn the BLUE LED on (HIGH is the voltage level)
  delay(1000);                // wait for a second
  digitalWrite(LED_B, LOW);   // turn the BLUE LED off by making the voltage LOW
  delay(1000);                // wait for a second
}

// fade RED and BLUE
void fade() {
  // fade RED in from min to max in increments of 5 points:
  for (int fadeValue = 0; fadeValue <= 255; fadeValue += 5) {
    // sets the value (range from 0 to 255):
    analogWrite(LED_R, fadeValue);
    // wait for 30 milliseconds to see the dimming effect
    delay(30);
  }

  // fade RED out from max to min in increments of 5 points:
  for (int fadeValue = 255; fadeValue >= 0; fadeValue -= 5) {
    // sets the value (range from 0 to 255):
    analogWrite(LED_R, fadeValue);
    // wait for 30 milliseconds to see the dimming effect
    delay(30);
  }

  // fade BLUE in from min to max in increments of 5 points:
  for (int fadeValue = 0; fadeValue <= 255; fadeValue += 5) {
    // sets the value (range from 0 to 255):
    analogWrite(LED_B, fadeValue);
    // wait for 30 milliseconds to see the dimming effect
    delay(30);
  }

  // fade BLUE out from max to min in increments of 5 points:
  for (int fadeValue = 255; fadeValue >= 0; fadeValue -= 5) {
    // sets the value (range from 0 to 255):
    analogWrite(LED_B, fadeValue);
    // wait for 30 milliseconds to see the dimming effect
    delay(30);
  }
}
// the loop function runs over and over again forever
void loop() {
  blink();      // blink RED, GREEN, BLUE
  fade();       // fade RED, BLUE
  delay(1000);  // wait for a second
}

4、实现串口功能,打印出传输的信息。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 设置串口波特率为9600
}

void loop() {
  // 发送数据
  Serial.println("Please input somthing:");

  // 等待接收数据
  while (!Serial.available()) {} // 等待串口接收数据
  delay(10); // 等待数据稳定

  // 读取并打印接收到的数据
  String receivedData = Serial.readString();
  Serial.print("Received data: ");
  Serial.println(receivedData);

  delay(10); // 延时一段时间后重新发送数据
}

上图:

5、实现灯光色温的调节,通过智能照明系统可以控制灯光色温,以营造不同的氛围和效果。

void setup() {
  pinMode(PA12, OUTPUT);
  // pinMode(PA14, OUTPUT);
  pinMode(PA13, OUTPUT);

  Serial.begin(115200); // 初始化串口
}

int calculateColorValue(int colorTemp, int minVal, int maxVal) {
  // 根据色温数值和最小最大值计算颜色亮度
  int val = map(colorTemp, 0, 100, minVal, maxVal);
  return val;
}

void loop() {
  // 读取串口数据
  if (Serial.available() > 0) {
    int colorTemp = Serial.parseInt(); // 读取串口发送的色温数值
    Serial.print("the color tmp is set as  ");
    Serial.print(colorTemp);
    Serial.print("/r/n");

    // 根据色温数值调整颜色亮度
    // analogWrite(PA14, calculateColorValue(colorTemp, 0, 255));//这个引脚打开之后就出现问题,不开一切正常
    analogWrite(PA12, calculateColorValue(colorTemp, 0, 255));
    analogWrite(PA13, calculateColorValue(colorTemp, 0, 255));

  }
}

再来个图:

 6、实现灯光的定时开关,通过智能照明系统可以设置灯光的定时开关。

// bool isLightOn = false; // 灯光状态,默认关闭
unsigned long previousMillis = 0; // 上一次变换状态的时间
unsigned long interval = 1000; // 每个状态之间持续的时间间隔,默认1秒
unsigned int isLightOn=0; //变量定义位置吗,有点不懂

void setup() {
  pinMode(PA13, OUTPUT);
  Serial.begin(115200); // 初始化串口
  // digitalWrite(PA13, true);
}

void loop() {
  unsigned long currentMillis = millis(); // 获取当前运行时间
  int setTime=0;
  // Serial.println(currentMillis);

  if(Serial.available() > 0) { // 如果串口有可用数据
    setTime = Serial.parseInt(); // 从串口读取设置的定时时间
    interval = setTime * 500; // 将设置的时间转换为秒
    Serial.print("time set!\r\n");
  }

 if(currentMillis - previousMillis >= interval) { // 如果超过设定的时间间隔
    previousMillis = currentMillis; // 更新上次状态变换的
    Serial.print("led change!\r\n");
    isLightOn +=1; // 切换灯光

    if(isLightOn%2==0) {
     digitalWrite(PA13, HIGH);
    Serial.print("led on ");
    } else {
     digitalWrite(PA13, LOW); // 关闭灯光
    Serial.print("led off ");
    }
  }
}

7、实现灯光的远程控制,通过智能照明系统可以实现灯光的远程控制,方便用户随时随地控制灯光和开关、不同场景应用。

#include <WiFi.h>
#include <WiFiServer.h>
#include <WiFiClient.h>

char* ssid = "mldesk"; // 你的Wi-Fi网络名称
const char* password = "12345671"; // 你的Wi-Fi密码
// const int ledPin = PA_13; // LED控制引脚

WiFiServer server(80);
String header;

void setup() {
  pinMode(PA13, OUTPUT);

  Serial.begin(115200);

  Serial.println();
  Serial.println("Connecting to WiFi");
  WiFi.begin(ssid, password);

  while (WiFi.status() != WL_CONNECTED) {
    delay(500);
    Serial.print(".");
  }
  Serial.println("");
  Serial.println("WiFi connected");

  server.begin();
  Serial.println("Server started");
}

void loop() {
  WiFiClient client = server.available();

  if (client) {
    while (client.connected()) {
      if (client.available()) {
        char c = client.read();
        header += c;
        if (c == '\n') {
          if (header.indexOf("ON") > 0) {
            digitalWrite(PA13, HIGH);
          } else if (header.indexOf("OFF") > 0) {
            digitalWrite(PA13, LOW);
          }
          client.println("HTTP/1.1 200 OK");
          client.println("Content-Type: text/html");
          client.println();
          client.println("<!DOCTYPE HTML>");
          client.println("<html>");
          client.println("<head></head>");
          client.println("<body>");
          // client.println("LED is now " + (digitalRead(PA13) ? "ON" : "OFF"));
          client.println("</body>");
          client.println("</html>");

          header = "";
          client.stop();
        }
      }
    }
  }
}

上图:

8、实现MQTT功能。

#include <WiFi.h>
#include <PubSubClient.h>

char ssid[] = "mldesk";     // your network SSID (name)
char pass[] = "12345671";  // your network password
int status = WL_IDLE_STATUS;        // Indicator of Wifi status

char mqttServer[]     = "test.mosquitto.org";
char clientId[]       = "amebaClient";
char publishTopic[]   = "outTopic";
char publishPayload[] = "hello world";
char subscribeTopic[] = "inTopic";

WiFiClient wifiClient;
PubSubClient client(wifiClient);

void callback(char* topic, byte* payload, unsigned int length) {

    char payload_r_on[]="LED_R_ON";
    char payload_g_on[]="LED_G_ON";
    char payload_b_on[]="LED_B_ON";
    char payload_all_off[]="LED_OFF";

    Serial.print("Message arrived [");
    Serial.print(topic);
    Serial.print("] ");
    for (unsigned int i = 0; i < length; i++) {
        Serial.print((char)(payload[i]));
    }
    Serial.println();

    Serial.print("payload len:");
    Serial.println(length);

    if(strcmp(topic,subscribeTopic)==0)
    {

        Serial.println("Receive subscribe.");
        if(memcmp((char *)payload,payload_r_on,strlen(payload_r_on))==0)
        {
           Serial.println("Light the Led Red");
           digitalWrite(LED_R, HIGH);
           digitalWrite(LED_G, LOW);
           digitalWrite(LED_B, LOW);
           client.publish(publishTopic,payload_r_on);
        }

        if(memcmp((char *)payload,payload_g_on,strlen(payload_g_on))==0)
        {
           Serial.println("Light the Led Green");
           digitalWrite(LED_R, LOW);
           digitalWrite(LED_G, HIGH);
           digitalWrite(LED_B, LOW);
           client.publish(publishTopic,payload_g_on);
        }

        if(memcmp((char *)payload,payload_b_on,strlen(payload_b_on))==0)
        {
           Serial.println("Light the Led Blue");
           digitalWrite(LED_R, LOW);
           digitalWrite(LED_G, LOW);
           digitalWrite(LED_B, HIGH);
           client.publish(publishTopic,payload_b_on);
        }

        if(memcmp((char *)payload,payload_all_off,strlen(payload_all_off))==0)
        {
           Serial.println("Light the Led Off");
           digitalWrite(LED_R, LOW);
           digitalWrite(LED_G, LOW);
           digitalWrite(LED_B, LOW);
           client.publish(publishTopic,payload_all_off);
        }

    }

}

void reconnect() {
    // Loop until we're reconnected
    while (!(client.connected())) {
        Serial.print("\r\nAttempting MQTT connection...");
        // Attempt to connect
        if (client.connect(clientId)) {
            Serial.println("connected");
            //Once connected, publish an announcement and resubscribe
            // client.publish(publishTopic, publishPayload);
            client.subscribe(subscribeTopic);
        } else {
            Serial.println("failed, rc=");
            Serial.print(client.state());
            Serial.println(" try again in 5 seconds");
            //Wait 5 seconds before retrying
            delay(5000);
        }
    }
}

void setup() {

    // initialize digital pin's from all 3 colors as an output.
    pinMode(LED_R, OUTPUT);
    pinMode(LED_G, OUTPUT);
    pinMode(LED_B, OUTPUT);

    digitalWrite(LED_R, LOW);
    digitalWrite(LED_G, LOW);
    digitalWrite(LED_B, LOW);

    //Initialize serial and wait for port to open:
    Serial.begin(115200);
    // wait for serial port to connect.
    while (!Serial) {
        ;
    }

    Serial.println("Init serial OK");

    //Attempt to connect to WiFi network
    while (status != WL_CONNECTED) {
        Serial.print("\r\nAttempting to connect to SSID: ");
        Serial.println(ssid);
        // Connect to WPA/WPA2 network. Change this line if using open or WEP network:
        status = WiFi.begin(ssid, pass);

        // wait 10 seconds for connection:
        delay(10000);
    }

    client.setServer(mqttServer, 1883);
    client.setCallback(callback);

    //Allow Hardware to sort itself out
    delay(1500);
}

void loop() {
    if (!(client.connected())) {
        reconnect();
    }
    client.loop();
}

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