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捷Follow me第4期】W5500-EVB-Pico的使用 - 作品提交

楼主:
感谢EEWorld和得捷举办的此次活动:Follow me 第4期!与得捷一起解锁开发板超能力! (eeworld.com.cn)

这次活动是一次非常有意义和有趣的学习和实践的机会,让我能够接触到最新的开发板和技术,跟随技术大咖的指导,完成了有挑战性的任务,收获了很多的知识和经验。

第一部分:任务视频介绍
FM4ICS
第二部分:任务/项目总结报告
ps: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的md编辑器 TOC/图片缩放/代码块 都不行了:下文为EEWorld自动转码后的内容为方便查看:下载WORD/PDF查看

入门任务

开发环境搭建,BLINK,驱动液晶显示器进行显示(没有则串口HelloWorld)
烧录 Micropython:
  1. 前往 Micropython 下载Wiznet W5500-EVB-Pico的专属固件:MicroPython - Python for microcontrollers
  2. 下载好W5500_EVB_PICO-20240222-v1.22.2.uf2后,进入烧录模式,可以直接拖入 uf2 文件进行烧录
  3. 烧录完成重启
    BLINK:
    from machine import Pin
    import time

    led_pin = Pin(25, Pin.OUT)

    while True:
        led_pin.value(1)
        time.sleep(1)
        led_pin.value(0)
        time.sleep(1)

    驱动液晶显示器:
    我使用的是合宙的 1.8' 128x160 RGB TFT_LCD,连接如下:
    GPIO6 -------------- SCL
    GPIO7 -------------- SDA
    GPIO8 -------------- RST
    GPIO9 -------------- CS
    GPIO10 -------------- DC
    前往
    下载st77xx.py、ufont.py和unifont-14-12917-16.v3.bmf,并上传到根目录,运行:
    from machine import SPI, Pin

    import ufont
    from st77xx import ST7735

    spi = SPI(0, 30000000, sck=Pin(6), mosi=Pin(7))
    display = ST7735(spi=spi, cs=9, dc=10, rst=8, bl=None, width=160, height=128, rotate=1)

    font = ufont.BMFont("unifont-14-12917-16.v3.bmf")

    font.text(display, "EEWorld &\nDigiKey Follow Me 4\nICS \n你好", 0, 0, show=True)

    基础任务
    ■ 完成主控板W5500初始化(静态IP配置),并能使用局域网电脑ping通,同时W5500可以ping通互联网站点;通过抓包软件(Wireshark、Sniffer等)抓取本地PC的ping报文,展示并分析。
    我们可以通过DCHP直接获取 IP 地址
    import network

    d = network.WIZNET5K()
    d.active(True)
    d.ifconfig("dhcp")

    # 验证
    if d.isconnected():
    	print(d.ifconfig())
    # ('192.168.199.188', '255.255.255.0', '192.168.199.1', '192.168.199.1')

    当然,也可以指定IP
    import network

    d = network.WIZNET5K()
    d.active(True)
    d.ifconfig(('192.168.199.20','255.255.255.0','192.168.199.1','223.5.5.5'))

    # 验证
    if d.isconnected():
    	print(d.ifconfig())

    这里我们以第一次PING进行解析,我们来对比一下:
    第一个数据包
    0000 02 d7 27 7c 62 9a a0 29 42 99 88 60 08 00 45 00
    0010 00 3c b7 0f 00 00 80 01 00 00 c0 a8 c7 d0 c0 a8
    0020 c7 14 08 00 4c 64 00 01 00 f7 61 62 63 64 65 66
    0030 67 68 69 6a 6b 6c 6d 6e 6f 70 71 72 73 74 75 76
    0040 77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4. 以太网头部(Ethernet Header)
  • 目的MAC地址:02:d7:27:7c:62:9a
  • 源MAC地址:a0:29:42:99:88:60
  • 以太网类型:0x0800(表示IP数据包)
  1. IP头部(IP Header)
  • 版本:4 (IPv4)
  • 头部长度:20 bytes
  • 生存时间(TTL):128
  • 协议:ICMP (0x01)
  • 源IP地址:192.168.199.208
  • 目的IP地址:192.168.199.20
  1. ICMP数据部分
  • 类型:8 (Echo (ping) request)
  • 代码:0
  • 标识符(Identifier):0x0001
  • 序列号(Sequence Number):0x00f7
  • 数据: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第二个数据包
0000 a0 29 42 99 88 60 02 d7 27 7c 62 9a 08 00 45 00
0010 00 3c b7 0f 00 00 ff 01 f4 7a c0 a8 c7 14 c0 a8
0020 c7 d0 00 00 54 64 00 01 00 f7 61 62 63 64 65 66
0030 67 68 69 6a 6b 6c 6d 6e 6f 70 71 72 73 74 75 76
0040 77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1. 以太网头部(Ethernet Header)
  • 源MAC地址:a0:29:42:99:88:60
  • 目的MAC地址:02:d7:27:7c:62:9a
  • 以太网类型:0x0800(表示IP数据包)
  1. IP头部(IP Header)
  • 生存时间(TTL):255
  • 源IP地址:192.168.199.20
  • 目的IP地址:192.168.199.208
  1. ICMP数据部分
  • 类型:8 (Echo (ping) request)
  • 代码:0
  • 标识符(Identifier):0x0001
  • 序列号(Sequence Number):0x00f7
  • 数据: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 主控板建立TCPIP或UDP服务器,局域网PC使用TCPIP或UDP客户端进行连接并发送数据,主控板接收到数据后,送液晶屏显示(没有则通过串口打印显示);通过抓包软件抓取交互报文,展示并分析。(TCP和UDP二选一,或者全都操作)
使用socket模块可以进行socket通讯,下面就创建一个TCP的服务端:
import socket

# 设置服务器的IP地址和端口号
SERVER_IP = '0.0.0.0'  # 监听所有网络接口
SERVER_PORT = 12345

# 创建一个TCP套接字对象
server_sock = socket.socket(socket.AF_INET, socket.SOCK_STREAM)

# 绑定IP地址和端口号
server_sock.bind((SERVER_IP, SERVER_PORT))

# 开始监听连接
server_sock.listen(1)
print("Server listening on", SERVER_IP, "port", SERVER_PORT)

# 接受连接并处理数据
client_sock, client_addr = server_sock.accept()
print("Client connected from", client_addr)

while True:
    # 接收客户端的数据
    data = client_sock.recv(1024)
    if data:
        print("Received:", data.decode())

        # 发送响应数据
        response = "Hello ICS"
        client_sock.send(response.encode())

使用LLCOM可以进行网络调试(工具链接:LLCOM | 能跑Lua代码的串口调试工具! (papapoi.com)
■ 从NTP服务器(注意数据交互格式的解析)同步时间,获取时间送显示屏(串口)显示。
在开发板上新建一个文件,命名为ntpics.py,内容如下:
from machine import SPI, Pin,Timer
import network
import ufont
from st77xx import ST7735
import ntplc
import time

spi = SPI(0, 30000000, sck=Pin(6), mosi=Pin(7))
display = ST7735(spi=spi, cs=9, dc=10, rst=8, bl=None, width=160, height=128, rotate=1)

font = ufont.BMFont("unifont-14-12917-16.v3.bmf")

font.text(display, "等待授时完成", 0, 0, show=True)

d = network.WIZNET5K()
d.active(True)
d.ifconfig("dhcp")

# 验证
if d.isconnected():
    print(d.ifconfig())

    ntplc.settime()

def timer_callback(timer):
        # 获取当前时间戳(自1970年1月1日以来的秒数)
    current_time = time.time()

    # 将时间戳转换为本地时间
    local_time = time.localtime(current_time + 28800)

    # 打印本地时间的年、月、日、时、分、秒
    font.text(display, "{}-{}-{}\n{}:{}:{}".format(local_time[0], local_time[1], local_time[2], local_time[3], local_time[4], local_time[5]), 48, 32, font_size=16,clear=True)

# 创建一个定时器对象
tim = Timer(-1)

# 每隔1秒触发一次定时器回调函数
tim.init(period=1000, mode=Timer.PERIODIC, callback=timer_callback)

终极任务

■ 使用外部存储器,组建简易FTP文件服务器,并能正常上传下载文件。
# 参考:https://github.com/hosseinghaheri/MicroPython-FTP-Server
import socket
import network
import uos
import gc
import sys
import errno
from time import sleep_ms, localtime
from micropython import alloc_emergency_exception_buf

# constant definitions
_CHUNK_SIZE = const(1024)
_SO_REGISTER_HANDLER = const(20)
_COMMAND_TIMEOUT = const(300)
_DATA_TIMEOUT = const(100)
_DATA_PORT = const(13333)

# Global variables
ftpsockets = []
datasocket = None
client_list = []
verbose_l = 0
client_busy = False
# Interfaces: (IP-Address (string), IP-Address (integer), Netmask (integer))

_month_name = ("", "Jan", "Feb", "Mar", "Apr", "May", "Jun",
               "Jul", "Aug", "Sep", "Oct", "Nov", "Dec")

class FTP_client:

    def __init__(self, ftpsocket, local_addr):
        self.command_client, self.remote_addr = ftpsocket.accept()
        self.remote_addr = self.remote_addr[0]
        self.command_client.settimeout(_COMMAND_TIMEOUT)
        log_msg(1, "FTP Command connection from:", self.remote_addr)
        self.command_client.setsockopt(socket.SOL_SOCKET,
                                       _SO_REGISTER_HANDLER,
                                       self.exec_ftp_command)
        self.command_client.sendall("220 Hello, this is the {}.\r\n".format(sys.platform))
        self.cwd = '/'
        self.fromname = None
#        self.logged_in = False
        self.act_data_addr = self.remote_addr
        self.DATA_PORT = 20
        self.active = True
        self.pasv_data_addr = local_addr

    def send_list_data(self, path, data_client, full):
        try:
            for fname in uos.listdir(path):
                data_client.sendall(self.make_description(path, fname, full))
        except Exception as e:  # path may be a file name or pattern
            path, pattern = self.split_path(path)
            try:
                for fname in uos.listdir(path):
                    if self.fncmp(fname, pattern):
                        data_client.sendall(
                            self.make_description(path, fname, full))
            except:
                pass

    def make_description(self, path, fname, full):
        global _month_name
        if full:
            stat = uos.stat(self.get_absolute_path(path, fname))
            file_permissions = ("drwxr-xr-x"
                                if (stat[0] & 0o170000 == 0o040000)
                                else "-rw-r--r--")
            file_size = stat[6]
            tm = stat[7] & 0xffffffff
            tm = localtime(tm if tm < 0x80000000 else tm - 0x100000000)
            if tm[0] != localtime()[0]:
                description = "{} 1 owner group {:>10} {} {:2} {:>5} {}\r\n".\
                    format(file_permissions, file_size,
                        _month_name[tm[1]], tm[2], tm[0], fname)
            else:
                description = "{} 1 owner group {:>10} {} {:2} {:02}:{:02} {}\r\n".\
                    format(file_permissions, file_size,
                        _month_name[tm[1]], tm[2], tm[3], tm[4], fname)
        else:
            description = fname + "\r\n"
        return description

    def send_file_data(self, path, data_client):
        buffer = bytearray(_CHUNK_SIZE)
        mv = memoryview(buffer)
        with open(path, "rb") as file:
            bytes_read = file.readinto(buffer)
            while bytes_read > 0:
                data_client.write(mv[0:bytes_read])
                bytes_read = file.readinto(buffer)
            data_client.close()

    def save_file_data(self, path, data_client, mode):
        buffer = bytearray(_CHUNK_SIZE)
        mv = memoryview(buffer)
        with open(path, mode) as file:
            bytes_read = data_client.readinto(buffer)
            while bytes_read > 0:
                file.write(mv[0:bytes_read])
                bytes_read = data_client.readinto(buffer)
            data_client.close()

    def get_absolute_path(self, cwd, payload):
        # Just a few special cases "..", "." and ""
        # If payload start's with /, set cwd to /
        # and consider the remainder a relative path
        if payload.startswith('/'):
            cwd = "/"
        for token in payload.split("/"):
            if token == '..':
                cwd = self.split_path(cwd)[0]
            elif token != '.' and token != '':
                if cwd == '/':
                    cwd += token
                else:
                    cwd = cwd + '/' + token
        return cwd

    def split_path(self, path):  # instead of path.rpartition('/')
        tail = path.split('/')[-1]
        head = path[:-(len(tail) + 1)]
        return ('/' if head == '' else head, tail)

    # compare fname against pattern. Pattern may contain
    # the wildcards ? and *.
    def fncmp(self, fname, pattern):
        pi = 0
        si = 0
        while pi < len(pattern) and si < len(fname):
            if (fname[si] == pattern[pi]) or (pattern[pi] == '?'):
                si += 1
                pi += 1
            else:
                if pattern[pi] == '*':  # recurse
                    if pi == len(pattern.rstrip("*?")):  # only wildcards left
                        return True
                    while si < len(fname):
                        if self.fncmp(fname[si:], pattern[pi + 1:]):
                            return True
                        else:
                            si += 1
                    return False
                else:
                    return False
        if pi == len(pattern.rstrip("*")) and si == len(fname):
            return True
        else:
            return False

    def open_dataclient(self):
        if self.active:  # active mode
            data_client = socket.socket(socket.AF_INET, socket.SOCK_STREAM)
            data_client.settimeout(_DATA_TIMEOUT)
            data_client.connect((self.act_data_addr, self.DATA_PORT))
            log_msg(1, "FTP Data connection with:", self.act_data_addr)
        else:  # passive mode
            data_client, data_addr = datasocket.accept()
            log_msg(1, "FTP Data connection with:", data_addr[0])
        return data_client

    def exec_ftp_command(self, cl):
        global datasocket
        global client_busy
        global my_ip_addr

        try:
            gc.collect()

            data = cl.readline().decode("utf-8").rstrip("\r\n")

            if len(data) <= 0:
                # No data, close
                # This part is NOT CLEAN; there is still a chance that a
                # closing data connection will be signalled as closing
                # command connection
                log_msg(1, "*** No data, assume QUIT")
                close_client(cl)
                return

            if client_busy:  # check if another client is busy
                cl.sendall("400 Device busy.\r\n")  # tell so the remote client
                return  # and quit
            client_busy = True  # now it's my turn

            # check for log-in state may done here, like
            # if self.logged_in == False and not command in\
            #    ("USER", "PASS", "QUIT"):
            #    cl.sendall("530 Not logged in.\r\n")
            #    return

            command = data.split()[0].upper()
            payload = data[len(command):].lstrip()  # partition is missing
            path = self.get_absolute_path(self.cwd, payload)
            log_msg(1, "Command={}, Payload={}".format(command, payload))

            if command == "USER":
                # self.logged_in = True
                cl.sendall("230 Logged in.\r\n")
                # If you want to see a password,return
                #   "331 Need password.\r\n" instead
                # If you want to reject an user, return
                #   "530 Not logged in.\r\n"
            elif command == "PASS":
                # you may check here for a valid password and return
                # "530 Not logged in.\r\n" in case it's wrong
                # self.logged_in = True
                cl.sendall("230 Logged in.\r\n")
            elif command == "SYST":
                cl.sendall("215 UNIX Type: L8\r\n")
            elif command in ("TYPE", "NOOP", "ABOR"):  # just accept & ignore
                cl.sendall('200 OK\r\n')
            elif command == "QUIT":
                cl.sendall('221 Bye.\r\n')
                close_client(cl)
            elif command == "PWD" or command == "XPWD":
                cl.sendall('257 "{}"\r\n'.format(self.cwd))
            elif command == "CWD" or command == "XCWD":
                try:
                    if (uos.stat(path)[0] & 0o170000) == 0o040000:
                        self.cwd = path
                        cl.sendall('250 OK\r\n')
                    else:
                        cl.sendall('550 Fail\r\n')
                except:
                    cl.sendall('550 Fail\r\n')
            elif command == "PASV":
                cl.sendall('227 Entering Passive Mode ({},{},{}).\r\n'.format(
                    self.pasv_data_addr.replace('.', ','),
                    _DATA_PORT >> 8, _DATA_PORT % 256))
                self.active = False
            elif command == "PORT":
                items = payload.split(",")
                if len(items) >= 6:
                    self.act_data_addr = '.'.join(items[:4])
                    if self.act_data_addr == "127.0.1.1":
                        # replace by command session addr
                        self.act_data_addr = self.remote_addr
                    self.DATA_PORT = int(items[4]) * 256 + int(items[5])
                    cl.sendall('200 OK\r\n')
                    self.active = True
                else:
                    cl.sendall('504 Fail\r\n')
            elif command == "LIST" or command == "NLST":
                if payload.startswith("-"):
                    option = payload.split()[0].lower()
                    path = self.get_absolute_path(
                            self.cwd, payload[len(option):].lstrip())
                else:
                    option = ""
                try:
                    data_client = self.open_dataclient()
                    cl.sendall("150 Directory listing:\r\n")
                    self.send_list_data(path, data_client,
                                        command == "LIST" or 'l' in option)
                    cl.sendall("226 Done.\r\n")
                    data_client.close()
                except:
                    cl.sendall('550 Fail\r\n')
                    if data_client is not None:
                        data_client.close()
            elif command == "RETR":
                try:
                    data_client = self.open_dataclient()
                    cl.sendall("150 Opened data connection.\r\n")
                    self.send_file_data(path, data_client)
                    # if the next statement is reached,
                    # the data_client was closed.
                    data_client = None
                    cl.sendall("226 Done.\r\n")
                except:
                    cl.sendall('550 Fail\r\n')
                    if data_client is not None:
                        data_client.close()
            elif command == "STOR" or command == "APPE":
                try:
                    data_client = self.open_dataclient()
                    cl.sendall("150 Opened data connection.\r\n")
                    self.save_file_data(path, data_client,
                                        "wb" if command == "STOR" else "ab")
                    # if the next statement is reached,
                    # the data_client was closed.
                    data_client = None
                    cl.sendall("226 Done.\r\n")
                except:
                    cl.sendall('550 Fail\r\n')
                    if data_client is not None:
                        data_client.close()
            elif command == "SIZE":
                try:
                    cl.sendall('213 {}\r\n'.format(uos.stat(path)[6]))
                except:
                    cl.sendall('550 Fail\r\n')
            elif command == "MDTM":
                try:
                    tm=localtime(uos.stat(path)[8])
                    cl.sendall('213 {:04d}{:02d}{:02d}{:02d}{:02d}{:02d}\r\n'.format(*tm[0:6]))
                except:
                    cl.sendall('550 Fail\r\n')
            elif command == "STAT":
                if payload == "":
                    cl.sendall("211-Connected to ({})\r\n"
                               "    Data address ({})\r\n"
                               "    TYPE: Binary STRU: File MODE: Stream\r\n"
                               "    Session timeout {}\r\n"
                               "211 Client count is {}\r\n".format(
                                self.remote_addr, self.pasv_data_addr,
                                _COMMAND_TIMEOUT, len(client_list)))
                else:
                    cl.sendall("213-Directory listing:\r\n")
                    self.send_list_data(path, cl, True)
                    cl.sendall("213 Done.\r\n")
            elif command == "DELE":
                try:
                    uos.remove(path)
                    cl.sendall('250 OK\r\n')
                except:
                    cl.sendall('550 Fail\r\n')
            elif command == "RNFR":
                try:
                    # just test if the name exists, exception if not
                    uos.stat(path)
                    self.fromname = path
                    cl.sendall("350 Rename from\r\n")
                except:
                    cl.sendall('550 Fail\r\n')
            elif command == "RNTO":
                    try:
                        uos.rename(self.fromname, path)
                        cl.sendall('250 OK\r\n')
                    except:
                        cl.sendall('550 Fail\r\n')
                    self.fromname = None
            elif command == "CDUP" or command == "XCUP":
                self.cwd = self.get_absolute_path(self.cwd, "..")
                cl.sendall('250 OK\r\n')
            elif command == "RMD" or command == "XRMD":
                try:
                    uos.rmdir(path)
                    cl.sendall('250 OK\r\n')
                except:
                    cl.sendall('550 Fail\r\n')
            elif command == "MKD" or command == "XMKD":
                try:
                    uos.mkdir(path)
                    cl.sendall('250 OK\r\n')
                except:
                    cl.sendall('550 Fail\r\n')
            elif command == "SITE":
                try:
                    exec(payload.replace('\0','\n'))
                    cl.sendall('250 OK\r\n')
                except:
                    cl.sendall('550 Fail\r\n')
            else:
                cl.sendall("502 Unsupported command.\r\n")
                # log_msg(2,
                #  "Unsupported command {} with payload {}".format(command,
                #  payload))
        except OSError as err:
            if verbose_l > 0:
                log_msg(1, "Exception in exec_ftp_command:")
                sys.print_exception(err)
            if err.errno in (errno.ECONNABORTED, errno.ENOTCONN):
                close_client(cl)
        # handle unexpected errors
        except Exception as err:
            log_msg(1, "Exception in exec_ftp_command: {}".format(err))
        # tidy up before leaving
        client_busy = False

def log_msg(level, *args):
    global verbose_l
    if verbose_l >= level:
        print(*args)

# close client and remove it from the list
def close_client(cl):
    cl.setsockopt(socket.SOL_SOCKET, _SO_REGISTER_HANDLER, None)
    cl.close()
    for i, client in enumerate(client_list):
        if client.command_client == cl:
            del client_list[i]
            break

def accept_ftp_connect(ftpsocket, local_addr):
    # Accept new calls for the server
    try:
        client_list.append(FTP_client(ftpsocket, local_addr))
    except:
        log_msg(1, "Attempt to connect failed")
        # try at least to reject
        try:
            temp_client, temp_addr = ftpsocket.accept()
            temp_client.close()
        except:
            pass

def num_ip(ip):
    items = ip.split(".")
    return (int(items[0]) << 24 | int(items[1]) << 16 |
            int(items[2]) << 8 | int(items[3]))

def stop():
    global ftpsockets, datasocket
    global client_list
    global client_busy

    for client in client_list:
        client.command_client.setsockopt(socket.SOL_SOCKET,
                                         _SO_REGISTER_HANDLER, None)
        client.command_client.close()
    del client_list
    client_list = []
    client_busy = False
    for sock in ftpsockets:
        sock.setsockopt(socket.SOL_SOCKET, _SO_REGISTER_HANDLER, None)
        sock.close()
    ftpsockets = []
    if datasocket is not None:
        datasocket.close()
        datasocket = None

# start listening for ftp connections on port 21
def start(port=21, verbose=0, splash=True):
    global ftpsockets, datasocket
    global verbose_l
    global client_list
    global client_busy

    alloc_emergency_exception_buf(100)
    verbose_l = verbose
    client_list = []
    client_busy = False

    d = network.WIZNET5K()
    d.active(True)
    d.ifconfig("dhcp")

    ifconfig = d.ifconfig()
    addr = socket.getaddrinfo(ifconfig[0], port)
    sock = socket.socket(socket.AF_INET, socket.SOCK_STREAM)
    sock.setsockopt(socket.SOL_SOCKET, socket.SO_REUSEADDR, 1)
    sock.bind(addr[0][4])
    sock.listen(1)#
    sock.setsockopt(socket.SOL_SOCKET,
                    _SO_REGISTER_HANDLER,
                    lambda s : accept_ftp_connect(s, ifconfig[0]))
    ftpsockets.append(sock)
    if splash:
        print("FTP server started on {}:{}".format(ifconfig[0], port))

    datasocket = socket.socket(socket.AF_INET, socket.SOCK_STREAM)
    datasocket.setsockopt(socket.SOL_SOCKET, socket.SO_REUSEADDR, 1)
    datasocket.bind(('0.0.0.0', _DATA_PORT))
    datasocket.listen(1)
    datasocket.settimeout(10)

def restart(port=21, verbose=0, splash=True):
    stop()
    sleep_ms(200)
    start(port, verbose, splash)

start(splash=True)

第三部分:可编译下载的代码

下载详情请查看: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ICS/631418

参与这次活动不仅提高了我的电子技术水平,也激发了我的创造力和热情,让我感受到了编程的乐趣和创造的成就。

非常感谢得捷和EEWorld为这次活动提供了优质的物料、平台、资源和支持,让我能够顺利地完成我的作品,并有机会获得丰厚的奖励和认可。

希能够继续举办更多类似的活动,让更多的电子爱好者能够参与进来,一起学习实用的电子技术知识,一起积攒DIY经验,一起变成更好的自己!

参考

4.

补充内容 (2024-3-9 16:44): 标题写错了:应该是第四期的!!!!

网友:
这次活动是一次非常有意义和有趣的学习和实践的机会,让我能够接触到最新的开发板和技术,跟随技术大咖的指导,完成了有挑战性的任务,收获了很多的知识和经验。

期待下次继续参与论坛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