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充电器DIY】器件选择:其它(及完整清单)

楼主:
邀请:@吾妻思萌   参与回复

其它使用到的一些器件/模块:

ACS712ELCTR,电流传感器,¥3.18。

PCF8563时钟模块,¥2.7。

一位WS2812模块,¥0.4。

温度传感器,NTC,¥0.1。

2芯电源线,¥1。

2510风扇,¥3。

完整清单放在腾讯文档(如果有愿意帮助整理完善的网友,可以申请一下编辑权限)。

网友A:
统计需要购买的人再统一购买,这样有没有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统计需要购买的人再统一购买,这样有没有比较好?

暂定是自行购买,因为每个人的需求可能不完全一样,可能会增加或删除部分功能。如果希望一起购买可以看看类似需求的网友有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统计需要购买的人再统一购买,这样有没有比较好?

这个确实是个好办法,也可以先弄个基础意向,然后弄个交流群,也可以和论坛申请做个活动

网友:
不如分两类,比如统计意见一致的,统一购买,由商家分开寄出;有其他增减需求的可以单独购买,

网友B:
D哥哥,我觉得哈,先把我们要做的东西构思构思,零件都是后期选的,我们输入220V转12V/9V5/V,电流呢都是多大,几个口的,带不带18650的锂电芯,带不带显示屏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D哥哥,我觉得哈,先把我们要做的东西构思构思,零件都是后期选的,我们输入220V转12V/9V5/V,电流呢都是多 ...

我是希望先出一个基本方案,大家可以在此基础上,按自己创意做成各种不同的样式,而不是都做成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D哥哥,我觉得哈,先把我们要做的东西构思构思,零件都是后期选的,我们输入220V转12V/9V5/V,电流呢都是多 ...

基本思路就是利用便宜的快充模块,增加合适的器件和传感器,做出各种风格的多功能充电器。快充模块的数量可以随意组合,可多可少。

网友C:
我还缺电流传感器,其他的好象手头上都有。

网友D:
2510风扇才3块钱???看来我需要重新去看看器件的市场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2510风扇才3块钱???看来我需要重新去看看器件的市场价了

风扇本身只要3元,有两元运费,但是首购减一元,还可以用签到红包(手机淘宝左上角)。签到红包看人品,如果以前没用过,签到红包可能超过会比较大,这样价格会更低。另外还可以看看淘特,看哪个价格更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还缺电流传感器,其他的好象手头上都有。

常见电流传感器有霍尔和运放,省事可以直接用推荐的霍尔传感器,自己画板可以用TI的INA系列运放,如INA180、INA21X等。

网友E:
买模块搭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D哥哥,我觉得哈,先把我们要做的东西构思构思,零件都是后期选的,我们输入220V转12V/9V5/V,电流呢都是多 ...

基本思路就是利用便宜的快充模块,增加合适的器件和传感器,做出各种风格的多功能充电器。快充模块的数量可以随意组合,可多可少。

所以是模块搭建的~不是自己画板子的哈~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买模块搭吗?

快充模块用现成的,自己做起来比较困难。其它的可以自由选择,推荐的仅作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F:
快充模块用现成的,自己做起来比较困难。其它的可以自由选择,推荐的仅作参考。

这样挺好的问题少点,也省心

网友:
引用 网友F:
快充模块用现成的,自己做起来比较困难。其它的可以自由选择,推荐的仅作参考。

用模块的确省心省力

网友G:
引用 网友D:
2510风扇才3块钱???看来我需要重新去看看器件的市场价了

4015的直流风扇也不过只有5元啊,现在淘宝好多这种替代件

网友:
引用 网友G:
4015的直流风扇也不过只有5元啊,现在淘宝好多这种替代件

这里不需要太大风力,尽量选静音风扇

网友:
我和管理大大申请了ESP-32 mini 感觉不错 很有搞头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