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太搞清楚电压纹波跟电流纹波是什么关系呀?

楼主:
没太搞清楚电压纹波跟电流纹波是什么关系呀? 经常看到文章中介绍说 该DC-DC纹波电压怎么怎么样,那如果我用的DC-DC电路是恒流控制的,最终输出恒定电流的,还需要关注纹波电压这个参数吗? 电压纹波跟电流纹波有什么联系吗?

网友:
【电压纹波跟电流纹波有什么联系吗?】

如果负载是线性电阻,那么电压纹波和电流纹波成比例,比值就是负载电阻。

如果负载非线性,那么电压纹波和电流纹波并不成比例,例如负载是发光管,电压纹波的幅度就比电阻负载情况下的电压纹波小得多,而且纹波的波形也不相同。

网友A:
【如果我用的DC-DC电路是恒流控制的,最终输出恒定电流的,还需要关注纹波电压这个参数吗?】

一般在这种情况下不必再关注纹波电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用的DC-DC电路是恒流控制的,最终输出恒定电流的,还需要关注纹波电压这个参数吗?】 一般在这 ...

为什么这个时候不必关注纹波电压了呢 ?那这个时候需要关注纹波电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这个时候不必关注纹波电压了呢 ?那这个时候需要关注纹波电流吗?

【那这个时候需要关注纹波电流吗?】

是否需要关注纹波电流,看负载的需要。例如负载为发光管,发光管发出的光用于测量光电管,那么纹波电流必须非常小。如果发光管是用于照明,那么纹波电流大些也无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