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骑的共享单车是什么通信原理,有人了解过吗?

楼主:
我们经常骑的共享单车到底是什么通信原理,有人了解过吗?下面就带大家了解下。
一、智能车锁
共享单车最核心的硬件是智能车锁,主要用于实现控制和定位功能。
车锁内集成了嵌入式芯片(通信模块),GPS模块和物联网SIM卡
智能锁制造商通过在锁内集成带有独立号码的SIM卡,通过2G、3G、4G网络,与云端保持通信能力,及时将车辆所在位置(GPS信息)和车辆当前状态(锁定状态或使用状态)报送云端。

二、芯片供电
单车的通信模块需要供电才能工作。单车上面有个线圈装置,转动脚踏的同时也在转动线圈做切割磁感线运动,单车就是靠蹬踏板同时通过发电装置给电池充电。

三、扫码解锁
每辆单车都有独一无二的二维码标签,手机打开APP扫码,通过蓝牙跟单车连接,获取到每辆单车二维码信息后,会通过手机网络发送到云端的后台管理系统。云端系统将解锁指令发给单车的通信模块,收到指令后,车锁的中心控制单元便会打开机电锁车装置。

四、支付系统
云平台管理端通过开锁、锁车时间,计算单车使用时长,匹配对应的扣费金额,跟手机上的微信或者支付宝的后台管理系统进行连接,完成扣费。
五、蓝牙模块
SIM卡和云端后台通信的共享单车,需要网络运营商提供服务,如果单车在比较偏远的郊区信号不好,单车智能锁芯片接收不到云端后台的开锁指令,就会导致开锁失败。
这时就需要使用蓝牙通信,云端服务器通过手机APP扫描二维码获取到了单车信息,服务器会将单车的开锁密钥发送到手机上,手机通过蓝牙将密钥配对给单车的电子锁上,当密钥匹配成功芯片即启动开锁程序。由于蓝牙无须依赖网络系统,而且蓝牙近距离传输上具有精确率、速度快等特点,故而开锁成功率会比网络开锁要快。
六、GPS定位
1、美团单车APP实时获取的是手机位置,地图上呈现的是手机的运行轨迹。
手机一定要在停车P点,单车在任意位置,都可以远距离锁车;
如果手机不在停车P点,无论车在不在P点,都锁不了车;
可能在城市高楼区域,有些芯片平台会存在GPS定位不精确问题,现象是手机在停车P点,但实际手机上报的位置不在停车P点,导致美团APP认为手机不在电子围栏区域,提示违停扣费;
2、青桔单车APP获取车的位置进行定位。
扫码开锁时,人远离车的距离超过十几米,点击APP上确认开锁按钮能打开车子,甚至输入编号开锁都能打开;
关锁时,同样人远离车超过十几米,车旁边的人关锁,另一端APP同时显示行程结束;
七、物联网技术
共享单车中的物联网技术主要分为三种:2G通信模组、蓝牙、NB-IOT
NB-IOT的优势是覆盖更广、连接更多设备、功耗更低,成为共享单车发展的主流。

网友A:
NB-IOT得主要优势是低功耗,劣势就是基站覆盖问题

网友:
好多年前拆过一个ofo的车锁, 不知道谁把车锁人到树林里了, 我拿回去拆开看了看, 里边一个nRF的蓝牙芯片,一个手机卡GSM模块, 其他很简单了, 一块电池, 机械结构, 这些,, 现在的又高级了

网友:
这功能分析的真详细,如果一辆共享单车很久没人骑,估计就会没电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NB-IOT得主要优势是低功耗,劣势就是基站覆盖问题

我怎么记得移动互联网运营商说的是IOT的范围比普通4G更广呢,信号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记得移动互联网运营商说的是IOT的范围比普通4G更广呢,信号更好。

IOT的波段是特殊的,基站覆盖的是更广的,不过有的基站不一定支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记得移动互联网运营商说的是IOT的范围比普通4G更广呢,信号更好。

2G比4G覆盖更广,IOT比2G还低的,理论上更广,不过我们之前在测试的时候就需要申请我们附近的基站升级开通,要不不支持,不过随着现在的不断普及,应该情况好很多了,对于运营向来说就是升级一下就可以,硬件不用动

网友C:
原来车里有物联卡啊,那这共享单车的费用不会太低啊,要实时定位的话,联网流量应该不会太少吧

网友:
记得之前看别人拆解,里面是一张sim卡,专门iot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2G比4G覆盖更广,IOT比2G还低的,理论上更广,不过我们之前在测试的时候就需要申请我们附近的基站升级开 ...

那其实也挺方便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来车里有物联卡啊,那这共享单车的费用不会太低啊,要实时定位的话,联网流量应该不会太少吧

是的呢。单车造价并不是特别便宜的

网友:
单车就是靠蹬踏板同时通过发电装置给电池充电。用的我们自己发的电!

NB-IOT的优势是覆盖更广、连接更多设备、功耗更低,成为共享单车发展的主流。

网友:
涨知识了,多谢分享

网友:
供电这一块是怎么解决的,如果长期不用,电耗光了怎么办。

网友:
在这看到了比较详细的解析  谢谢   受益匪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