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芯饱和不能承受电压的原理?

楼主:
在开关设计中,磁芯是应用最广泛的一种储能设备,考虑磁芯最大的因素就是不能使其饱和,为什么饱和的磁芯不能承受电压?是什么原理?在开关电源中磁芯的考虑因素还有什么?

网友:
所谓“饱和”,是指磁感应强度不随磁场强度的增加而增加。由于感生电动势与磁感应强度变化成正比,磁感应强度不增加或者增加得少了,感生电动势也就产生得少了。于是绕组中电流过大。

网友:
【在开关设计中,磁芯是应用最广泛的一种储能设备】

磁芯“饱和”后,所存储的能量无法增加,不能满足储能需要。换个大些的磁芯,可以不进入“饱和”,能够存储更多的能量。

网友:
磁芯饱和

磁芯饱和是一种物理现象,当通过磁芯的磁通密度达到一定值时,磁芯的磁化度达到最大值,此时再增加磁通所需的磁动势急剧增加,而铁心的磁阻保持不变。这种情况就被称为磁芯饱和。磁芯饱和会使铁心发热,降低变压器的效率,甚至可能会损坏变压器。其次,磁芯饱和会引起变压器总漏感增大,使得漏磁损耗增加,也会导致变压器升温。此外,磁芯饱和还会使次级电压下降,影响变压器的调节性能。

我觉得网上的这段讲的才容易理解,再增加磁通所需的磁动势急剧增加,而铁心的磁阻保持不变,所以才导致电流急剧变大,导致发热烧坏。

网友:
【再增加磁通所需的磁动势急剧增加,而铁心的磁阻保持不变,所以才导致电流急剧变大,导致发热烧坏。】

这段话中 “磁阻保持不变” 大错特错。实际上,铁芯饱和时磁阻急剧升高。磁阻升高才导致励磁电流变大。

网友:
所谓磁饱和,就是当磁性材料的磁通密度达一定值后,B-H曲线的斜率会急剧减小,这时如果磁通量还要继续增大的话,电流就会急剧增大。

网友:
磁性材料的B-H曲线并不是线性的,而是磁滞回线,随着磁通密度的增大,磁阻也是增大的,饱和后,磁阻是急剧增大了。

网友:
不仅是在【开关设计中】通常不允许铁芯进入磁饱和,工频变压器、感应电动机等通常也不能进入磁饱和。

网友:
【为什么饱和的磁芯不能承受电压?】

不是饱和的磁芯不能承受电压,是该磁芯上的绕组不能承受更高的电压。

网友:
关于磁饱和,建议好好阅读赵修科老师《开关电源中磁性元器件》。此书本坛就有,可以下载。

网友A:
因为饱和以后,磁芯中的磁畴已经有序排列,磁场不再增强。直观来说就是电感或者变压器不再能够储能,导致线圈不再呈现感性,相当于短路直通。这个时候如果控制回路不是单周期电流控制,必然炸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饱和以后,磁芯中的磁畴已经有序排列,磁场不再增强。直观来说就是电感或者变压器不再能够储能,导致线 ...

【因为饱和以后,磁芯中的磁畴已经有序排列,磁场不再增强。】

这话逻辑上不通。为什么“磁畴有序排列”?因为磁场增强。磁畴有序排列后“磁场不再增强”。那么使磁畴有序排列的磁场是否增强?

显然,你这段话中有两个“磁场”,一个是磁畴有序排列的原因,一个是磁畴有序排列的结果。但你并没有把它们区分清楚。

网友:
两个不同电压的电压源并联会怎样,差不多一个意思

网友:
磁芯增大气隙可以防止磁饱和。

网友:
能回答这个问题的都是有功底的,但是怎么让不懂的人,或者是一个刚刚入门的学徒有一个感性的认识,那就很可贵了。

网友:
磁芯饱和不能承受电压------就像人吃饱了就不能再吃 是一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