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自动挡刹不住车,反复拨动P档减速,这个办法靠谱吗,是什么原理?

楼主:
前阵看了刹不住车,直接冲了收费站的短视频,有人说是因为刹车失灵导致的。

我看有人出主意,说要反复拨动P档,可以让车辆慢慢停下来,也没说明原因。

这个是不是搞汽车VCU控制器的比较了解,想请教一下原理,这个办法有啥根据,靠谱吗?

网友A:
也就是说,vcu会启动防抱死系统和车辆稳定系统来刹车?不太明白

那平时拉电子手刹也会启动这2个系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说,vcu会启动防抱死系统和车辆稳定系统来刹车?不太明白 那平时拉电子手刹也会启动这2个系统吗 ...

      如果自动挡的汽车在行驶的时候,刹车失灵的话,车主一定要通过拉电子手刹来降低车速,这样或许真遇上了能救命,那也有车主好奇了,在行驶的时候拉机械手刹会将手刹线绷断,会更危险,那拉电子手刹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了吗,对此老司机也做出了解释。

      因为电子手刹和传统手刹的构造不同,机械手刹是靠的机械制动的方式来刹车的,但是电子手刹是用过液体制动来刹车的,所以在行驶的时候,拉电子手刹并不会和车主们想的一样会将手刹拉线给绷断,而且在行驶的时候拉电子手刹的话,也不会像机械手刹一样,直接就将车子完全停住了,在行驶的时候拉电子手刹,车速会慢慢的降低,并不会出现立刻停车的情况,所以也不会造成车辆侧翻等危险。

      但是车主们要注意的事,电子手刹在行驶的时候只拉一下的话,是起不到作用的,车主需要长拉或者是长按电子手刹按钮,这样电子手刹才会启动然后降低车速,所以在车速比较快的时候,如果刹车失灵的话,自动挡汽车的车主是可以通经拉电子手刹来保命的。

网友:
tagetage 发表于 2024-3-5 12:07       如果自动挡的汽车在行驶的时候,刹车失灵的话,车主一定要通过拉电子手刹来降低车 ...

所以,长按是算汽车通用设计规范吗?

想了解下vcu里设计的逻辑是怎样的,比如长按手刹会启动什么样的停车程序

如果是的话,那估计建议反复按下抬起的,好像不能启动这段停车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