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模块用LCR测量电容是多少呢

楼主:
用LCR表测量 DM2G100SH6N的 GE 、CE间电容。LCR表是XJW01这个型号。

GE 8.94nF  Q 999 ESR>20M      CE:8.39nF Q63  ESR 1.21M

测量2.2uF 的穿心电容 2.15uF  999 ESR -0.001  Om

一般的经验是用万用表的电阻档测量GE  CE间电阻,就算是220M的电阻档也是不能完全测量出极间的电阻,这时测量电容就是另一个选择了。

对同一型号不同的模块用电阻档是量不出来差别,用LCR表量就有差异了,不同的LCR仪测量出来的结果是会有偏差的,应当有一个测量值的范围吧。

如有测量的上传测量结果。

网友:
大家一般是用万用表检测功率MOSFET 或IGBT,量DS极间电阻是测量是无穷大,万用表的量程有的是20M,40M 或220M,超过上限万用表 显示就是无穷大了。DS的极间电阻应当是有确定的值,如几百M或几个G的电阻,但是万用表上都是超量程,显示不出来了。而将很大的电阻转换成电容来测量就容易 了,用万用表就能正常显示出,这个电容是多大呢,就要积累数据了。

网友:
万用表的电阻档无穷大时,表笔开路,对应的电容是0; 当电阻的表笔短路电阻是0时,对应的电容是无穷大了。

DS的极间电阻应该是有一个对应值,不是真正的无穷大,太小了也是不行的,转换成测DS间的电容值应该是有一个对应 值。

要测量一个很大几G的电阻也是个很困难的事。

网友:
测量

静态测量:把万用表放在乘100档,测量黑表笔接1端子、红表笔接2端子,显示电阻应为无穷大; 表笔对调,显示电阻应在400欧左右.用同样的方法,测量黑表笔接3端子、红表笔接1端子, 显示电阻应为无穷大;表笔对调,显示电阻应在400欧左右.若符合上述情况表明此IGBT的两个单元没有明显的故障. 动态测试: 把万用表的档位放在乘10K档,用黑表笔接4端子,红表笔接5端子,此时黑表笔接3端子红表笔接1端子http://t.cn/zHum3Rv, 此时电阻应为300-400殴,把表笔对调也有大约300-400殴的电阻表明此IGBT单元是完好的. 用同样的方法测试1、2端子间的IGBT,若符合上述的情况表明该IGBT也是完好的。

将万用表拨在R×10KΩ挡,用黑表笔接IGBT 的漏极(D),红表笔接IGBT 的源极(S),此时万用表的指针指在无穷处。用手指同时触及一下栅极(G)和漏极(D),这时IGBT 被触发导通,万用表的指针摆向阻值 较小的方向,并能站住指示在某一位置。然后再用手指同时触及一下源极(S)和栅极(G),这时IGBT 被阻 断http://t.cn/zHum3Rv,万用表的指针回到无穷处。此时即可判断IGBT 是好的。

注意:若进第二次测量时http://t.cn/zHum3Rv,应短接一下源极(S)和栅极(G)。 任何指针式万用表皆可用于检测IGBT。注意判断IGBT 好坏时,一定要将万用表拨在R×10KΩ挡,因R×1K Ω挡以下各档万用表内部电池电压太低,检测好坏时不能使IGBT 导通,而无法判断IGBT 的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