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DA14531手环开发套件】PCBA,它来了

楼主:
啥也不说,第一次打样的5个PCS,它来了,上图

网友A:
看起来非常牛呀,这屏是怎么接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非常牛呀,这屏是怎么接的呀?

上面不是有FPC么。8pin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非常牛呀,这屏是怎么接的呀?

这是接上显示屏的图片

不过,我这边手上的是1.14寸的显示屏,和这个小米手环4的外壳相比,可能会大一点,因为小米手环4的显示屏是0.96寸

我选择的这种8pin接口,这几个尺寸的显示屏(SPI接口)的,都是相同的接口定义,可以认为是业界的事实上标准

网友:
8pin接口定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接上显示屏的图片 不过,我这边手上的是1.14寸的显示屏,和这个小米手环4的外壳相比,可能会大一 ...

这个屏比板子都大,直接SMT效果是不是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屏比板子都大,直接SMT效果是不是挺好的

我是参考小米手环的板子大小做的外形。

当然,这个屏,前面说了,1.14的,是小米手环5的屏尺寸,其实,照片里这个是小米手环4的,它的屏幕要小一点——0.96寸

另外,这个屏本身,确实是比PCB本身大一点的,因为PCB是要状态壳子里的,而屏——小米手环的,它是做成屏幕总成,所以屏幕可以几乎做到和外壳一样大,会略大一点。

是的,直接SMT效果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