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技术车规MCU N32A455开发板】 spi2问题贴

楼主:
我使用SPI2 驱动一个SPI 屏幕 结果驱动不起了, 我把SPI_FLASH改到SPI2上,结果也无效

void sFLASH_LowLevel_Init(void)
{
    GPIO_InitType GPIO_InitStructure;

    /*!< sFLASH_SPI_CS_GPIO, sFLASH_SPI_MOSI_GPIO, sFLASH_SPI_MISO_GPIO
         and sFLASH_SPI_SCK_GPIO Periph clock enable */
    RCC_EnableAPB2PeriphClk(
        sFLASH_CS_GPIO_CLK | sFLASH_SPI_MOSI_GPIO_CLK | sFLASH_SPI_MISO_GPIO_CLK | sFLASH_SPI_SCK_GPIO_CLK, ENABLE);

    /*!< sFLASH_SPI Periph clock enable */
    RCC_EnableAPB1PeriphClk(sFLASH_SPI_CLK, ENABLE);

    /*!< Configure sFLASH_SPI pins: SCK */
    GPIO_InitStructure.Pin        = sFLASH_SPI_SCK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Peripheral(sFLASH_SPI_SCK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sFLASH_SPI pins: MOSI */
    GPIO_InitStructure.Pin = sFLASH_SPI_MOSI_PIN;
    GPIO_InitPeripheral(sFLASH_SPI_MOSI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sFLASH_SPI pins: MISO */
    GPIO_InitStructure.Pin       = sFLASH_SPI_MISO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Peripheral(sFLASH_SPI_MISO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sFLASH_CS_PIN pin: sFLASH Card CS pin */
    GPIO_InitStructure.Pin       = sFLASH_CS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Peripheral(sFLASH_CS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网友:
LCD屏的SPI通信,那有时钟极性的规定,建议你先用软件SPI来驱动。成功后把SPI再改成硬件的。

网友:
我非常支持国产芯片,希望大家多多使用国产芯片

网友A:
我个人感觉应该是lcd屏初始化的时候出了一点问题,我之前移植其它单片机的时候遇到过,另外他的flash用spi2肯定不行因为这玩意w25q128是通过导线连接在一起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感觉应该是lcd屏初始化的时候出了一点问题,我之前移植其它单片机的时候遇到过,另外他的flash用spi2 ...

我是使用SPI1  是可以正常显示的, 但是用SPI2 不可以

网友B:
我把SPI_FLASH的例程改到SPI2上,结果也无效,添加了GPIO_ConfigPinRemap(GPIO_RMP1_SPI2, ENABLE); 或GPIO_ConfigPinRemap(GPIO_RMP2_SPI2, ENABLE); 也无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使用SPI1  是可以正常显示的, 但是用SPI2 不可以

引脚时钟需要改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把SPI_FLASH的例程改到SPI2上,结果也无效,添加了GPIO_ConfigPinRemap(GPIO_RMP1_SPI2, ENABLE); 或GPIO ...

spi1的时钟路线是APB2,SPI2的话是APB1

网友:
哥们移植成功没,我这边出图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spi1的时钟路线是APB2,SPI2的话是APB1

我的时钟已经改了

网友B:
问题已经找到了

 是引脚映射问题,这里要改一下引脚映射

可以使用这个函数

GPIO_ConfigPinRemap(GPIO_RMP2_SPI2, ENABLE);

但是这样还不行还要开AFIO的时钟

 RCC_EnableAPB2PeriphClk(RCC_APB2_PERIPH_AFIO);
  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问题已经找到了  是引脚映射问题,这里要改一下引脚映射 可以使用这个函数 GPIO_ConfigPinRe ...

我这边没有管脚复用,正常就运行成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边没有管脚复用,正常就运行成功了

你可以用这个函数关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