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功耗应用时,启动脉冲电流36mA,退出休眠时脉冲电流24mA

楼主:
MSPM0L1306主板启动脉冲电流36mA,退出休眠时脉冲电流24mA,请问这是正常的吗?怎么降低脉冲电流,以降低功耗。

网友A:
功耗和硬件电路和软件程序有关,你把硬件电路贴上,软件也说明一下大家好帮你分析啊。

网友B:
这个瞬间的功耗,应该是IO口配置不合适,导致芯片从休眠唤醒时失控,可以仔细分析原理图,注意高低电平的问题可能导致的后期电路非异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功耗和硬件电路和软件程序有关,你把硬件电路贴上,软件也说明一下大家好帮你分析啊。

退出休眠时的脉冲电流与电路有关系。第一个脉冲上电启动后就有,我再去掉LDO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瞬间的功耗,应该是IO口配置不合适,导致芯片从休眠唤醒时失控,可以仔细分析原理图,注意高低电平的问 ...

是的,应该与电路管脚配置有关系。感谢大佬的答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