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下这是什么保险丝

楼主:
这个保险丝标注像电阻,但确实是保险。找了很多地方没找到这样的,请大家帮忙看下这是多少A的,有没有地方能买到类似的。谢谢

网友:
252应该是2.5A的意思,查资料应该是一次性保险丝,有个高度疑似的图片可以参考下:

网友:
你板子的其他部分的元件能拍一下图片吗? 看看是什么类型的板子,这个板子的的电流大约多少,大约哪个国家的板子,还有这个保险的大小你对比一下是哪个封装也能帮助你找元件型号。这个保险是1206大小的???

网友:
熔断后的图片看着很诡异

疑似厂商宣传片

网友:
252如果代表电流的话,那电压参数又是什么样的?这种估计就是一次性保险,熔断后都出现结构变化了,一般保险商都标个F啊

网友:
有的板载的可恢复保险,050就代表500mA的,这个按照丝印来看应该挺大啊

网友:
一次性保险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