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降压转换芯片的外部和内部的两个二极管是什么意思

楼主:
在DCDC降压转换芯片外部电路有时会有这样一个二极管,而在芯片手册介绍中,芯片内部的框图也有个二极管, 这两个二极管是什么意思那位老师给分析一下?

网友A:
前一图中红色框内的二极管,是Buck电路(降压电路)的续流二极管。

网友B:
图一异步buck续流二极管;图二自举电容预充电开关阻断二极管,防止开关体二极管续流

网友C:
第一个是正常DCDC续流用的, 第二个是保护用的,别听其他人乱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是正常DCDC续流用的, 第二个是保护用的,别听其他人乱说.

只有我在胡说八道,愿闻正解,请问保护什么,展开讲讲,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是正常DCDC续流用的, 第二个是保护用的,别听其他人乱说.

【第二个是保护用的,别听其他人乱说.】

保护什么?详细说说可好?我等洗耳恭听。

网友:
图一是续流二极管,图二可能是为了避免续流电流从内部MOS管的体二极管中通过。

网友D:
如果续流电流从内部MOS管的体二极管中通过,会增加芯片的功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如果续流电流从内部MOS管的体二极管中通过,会增加芯片的功耗。

从图上看不是增加芯片功耗那么简单,而是会不会烧的问题,自举预充电开关mos不需要很大的电流能力,正常工作后,由此续流大概率是会烧的,否则完全可以做出同步续流,无需异步续流。

当然,我这也是胡说八道,等前面S网友的高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图上看不是增加芯片功耗那么简单,而是会不会烧的问题,自举预充电开关mos不需要很大的电流能力,正常 ...

对的,这个MOS管电流应该是比较小,通过续流电流的话,应该是会烧坏。

网友E:
上面那个图中的二极管是续流二极管,在开关管断开时给电感电流提供通路的;下面图中的二极管是升压整流用的,利用它产生一个比电源电压更高的电源,控制内部的N沟道开关管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前一图中红色框内的二极管,是Buck电路(降压电路)的续流二极管。

是非同步降压的意思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面那个图中的二极管是续流二极管,在开关管断开时给电感电流提供通路的;下面图中的二极管是升压整流用的 ...

外围电路的二极管是是非同步降压的意思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一异步buck续流二极管;图二自举电容预充电开关阻断二极管,防止开关体二极管续流

谢谢老师回复

外围电路的二极管是是非同步降压的意思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非同步降压的意思么

【是非同步降压的意思么】

三楼 不亦心 已经回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