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滤波的参数选择

楼主:
在推挽和正激变换器中,副边采用LC滤波,甚至可以是LCL或者是CLC滤波方式。
请问用这几种滤波方式时的电感和电容参数是怎么选择的呢?是根据哪几个因素来选择?我想到几个影响因素,原边开关管的开关频率,原副边变压比,副边电压大小,其他的还有什么暂时没有想到。

网友A:
“在推挽和正激变换器中,副边采用LC滤波,甚至可以是LCL或者是CLC滤波方式。”

分这么清,是怎么知道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推挽和正激变换器中,副边采用LC滤波,甚至可以是LCL或者是CLC滤波方式。” 分这么清,是 ...

书上看的,但是没讲怎么选择参数?

网友:
【在推挽和正激变换器中,副边采用LC滤波,甚至可以是LCL或者是CLC滤波方式】

凡属正激方式的变换器,变压器副边不可采用CLC滤波方式,必须是L输入的滤波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书上看的,但是没讲怎么选择参数?

【书上看的】

可见这书看得是囫囵吞枣。

网友:
看书要系统,特别是电源设计类,技术性比较强,不能碎片化

网友:
想说一点,在所谓的正激变换器中,副边采用LC滤波,那是因为,变压器是传递能量的,储能是副边整流后的电感,正激变换器原理基本上和BUCK电路原理相同,在功率开关和LC滤波器之间加了个变压器来提升或降低输入电压而已,,,

网友C:
正激类拓扑参照buck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激类拓扑参照buck

准确一点是正激类硬开关拓扑

网友:
【我想到几个影响因素,原边开关管的开关频率,原副边变压比,副边电压大小,其他的还有什么暂时没有想到。】

正激类的变换电路(包括推挽、半桥、全桥),滤波电感的电感量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是电感中电流是否连续。如7楼qwqwqw2088所说“变压器是传递能量的,储能是副边整流后的电感”。

滤波电感与【原副边变压比】毫无关系。你是在无根据地胡思乱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