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TARGET 3001!做两层电路板(附:操作步骤)

楼主:
大家好,上一篇我讲的是一款新引进国内的EDA软件-TARGET3001!,然后我讲了如何下载并安装。我将上篇文章的链接放在下面,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看一下。
如何使用TARGET 3001!做两层电路板(附:操作步骤)

今天,我带大家使用这款软件做一个两层板,我只讲大概的操作方法,感兴趣的可以申请试用版使用一下,然后参考我们发的资料包括B站上的一些视频,平时自己多摸索摸索,软件很容易上手操作的,有问题也可以互相交流,下面我们就直奔主题,用TARGET 3001!来做一个两层电路板。

①首先,打开软件,我们正常步骤就是创建文件,所以这里点击 Create a new project(跟随红色箭头操作,下同)

②接下来我们可以在 Project file name 中输入工程名,假如我输入 Id 作为文件名,下面选择模板,这里选择的是 Double sided PCB with schematic,也就是带原理图的两层板

③下图就是软件的原理图界面,有点类似Protel,接下来就是导入元器件到原理图中,通过快捷键[ i ]或者箭头所指的三种方式进入元器件库页面。

④进入元器件库后,可以直接在输入框中搜索元器件名,可以精确搜索,也可以粗略搜索,比如我们想找一个阻值为10K欧姆,封装为0805的电阻,那我在这里输入“res 10K 0805”,点 search 就可以找到相同或相似的元器件(列表前3个为相同,其余为相似)。点击一个元件后,可以选择元器件标准,DIN-德国工业标准(因为这个软件来自德国,所以会有这个德国工业标准)、IEEE-国际工业标准,因为两个标准除了原理图里的表现形式不一样,其他都是一样的,最后点击 Import component 导入到原理图中。另外提一下,如果自带库里,搜不到想要的元器件,可以尝试点击 search 右边的三个网络库(椭圆框里),需要邮箱注册账号,一般都是可以找到的所需的元器件,在网络库里下载对应元器件后会自动集成到TARGET元件库中。总之,这款软件元器件库方面做的很不错。

说起精确搜索,对于电阻,电容,电感等器件,我们可以点击原理图界面右侧工具栏里的Components下的对应图标,进入元器件界面后,可以通过它们的值、封装类型和封装信息实现相对精准搜索。比如我这里还是输入“阻值为10K欧姆,封装类型为SMD,封装为0805的电阻”,点击search后,可以发现元器件列表出现4个相同结果(椭圆框里),选择合适的导入即可(同理,电源和Label也可以通过搜索找到)。

⑤当元器件导入到原理图中后,通过鼠标左键拖动元器件、右键调整元器件方向快捷键[F8]对齐辅助线(椭圆框里),双击黑色十字架可以修改元器件的参数

⑥当所有元器件导入原理图并摆放完成后,就可以进行绘制工作,点击上方工具栏走线标志(红色箭头所指,带有电气属性)或者右侧工具栏的走线方式(框起来的部分,带有电气属性,且有直角、钝角、自动连线、任意角可供选择),当然,我们选择一种走线方式后也可以通过鼠标右键切换走线方式。(椭圆框住部分即为走线过程中...)

⑦当原理图绘制完成后(见下图),通常我们会进行设计规则检查

点击上方菜单栏 Actions-->Check project-->Check project...

勾选我们需要检查的部分(框住的部分),最后点击Check即可完成设计规则检查。

接下来的弹窗列表为错误列表,这里能清晰看到所有错误以及错误原因(例如:下图框住的错误显示的均为未连接),我们双击错误,这样做可以跳转到错误处并且放大、高亮,方便我们及时修改错误。

我们依次修改完所有错误,再次进行规则检查,这时错误列表显示“No errors found”,证明原理图部分大功告成。

⑧当原理图完成后,我们就正式进入 PCB部分,点击上方工具栏 Go to PCB View 可以去往 PCB 页面。

弹窗可以设置板框的大小(框住的部分),这里我保持默认了,最后点击 Continue,其余的部分我也都保持默认,一直点 Continue 即可。

最后来到自动放置页面,我想带大家感受一下这个功能,这里我们可以选择将元器件放在板框内,也就是 inside the PCB,其余默认,然后 SMD 放置在顶层,也就是 on top点击 Start 即可。

这里我们直接看自动放置的布局结果,有直观的展示效果,也有飞线引导。

当然如果觉得这个自动放置器不好用,这个软件也有交叉选择布局点击上方菜单栏 Window-->Tile Horizontally 即可水平分割窗口,现在可以通过点击原理图的元件对应的 PCB 封装会高亮(椭圆框内),然后拖到合适的位置,点击鼠标右键每次可以逆时针旋转 90°

⑨布局完成后就是 Layout,首先确保咱们的推挤功能已打开,点击右侧工具栏推挤功能的标识,如果显示深灰色,则表明已打开,反之则不然。点击上方工具栏走线标志(红色箭头所指,带有电气属性)或者右侧工具栏的走线方式(框起来的部分,带有电气属性,且有直角、钝角、自动连线、任意角可供选择)。如果要切换走线层点击上方工具栏的层叠管理即可。(椭圆框里,这里2-底层,16-顶层)

点击走线标志后,在走线前或者走线过程中按快捷键[ O ]可以修改线宽

走线过程我就省略了,咱们看一下最后的结果。

⑩当走线完成后,我们可以进行 PCB 部分的规则检查点击上方菜单栏 Actions-->Check and test-->Check project...

同样,这里勾选或修改我们需要检查的部分(框住的部分),最后点击 Check 即可完成设计规则检查。

接下来的弹窗是错误列表,这里能清晰看到 PCB 所有错误以及错误原因(例如:下图框住的错误显示的均为钻孔距离过近),然后我们双击错误,可以跳转到错误处并且放大、高亮,方便我们及时修改错误。

当我们修改完所有错误时,再次进行设计规则检查,这时错误列表显示“No errors found”,证明 PCB 部分没有问题了。

⑪最后规则检查没有问题了,可以进行铺铜操作,这个软件也可以实现一键铺铜的功能,点击上方菜单栏上的 Actions-->Ground plans-->Entire PCB area...

弹窗选择需要一键铺铜的层以及信号(框起来的部分),其他保持默认或者自行选择。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键铺铜后的结果。

⑫到这里,PCB部分算是完成了,最后可以看下这个软件的3D效果图,确实挺好的(自带的元器件库也很好,还有对接的3个网络库)

⑬回到pcbpcbpcb页面,当所有工作完成后我们可以一键输出生产文件,首先输出 Gerber 文件,点击 File-->Input/Output Formats-->Production-->(X-)Gerber and drill output PCBout...

然后选择尺寸和精度并选择需要输出的层(框住的部分),还有文件输出的位置(建议生产文件单独命名一个文件夹放在一起),最后点击 Start,如图。

⑭其次是钻孔文件的输出,点击 File-->Input/Output Formats-->Production-->Drill Output ...

选择文件输出路径,根据自身情况修改属性或保持默认,最后点 Start 。

⑮ 最后是物料表(BOM)的输出,点击 File-->Input/Output Formats-->Data exchange/ documentation-->Output Bill of Material...

勾选需要输出的部分(框住的部分)和文件输出的位置,其他保持默认即可,最后点 Start 。

至此,使用TARGET3001!做两层电路板分享完毕,对软件感兴趣的可以自行官网获取。

后面会继续和大家分享这个软件的一些操作方法,喜欢的小伙伴记得关注一下,谢谢!

网友A:
学习了,希望后面看到分享这个软件的一些操作方法

网友B:
国内的EDA软件-TARGET3001!为什么界面还都是英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希望后面看到分享这个软件的一些操作方法

哈哈,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国内的EDA软件-TARGET3001!为什么界面还都是英文的

这是一款去年从德国引进到国内的EDA软件,在德国已经使用30多年了,算是一款比较稳定的EDA软件,主要性价比高。

网友:
这是一款去年从德国引进到国内的EDA软件,在德国已经使用30多年了,算是一款比较稳定的EDA软件,主要性价比高。    support for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