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ARM处理器经验分享

楼主:
在使用STM32F407处理器进行精确定时,可以选用SystemTick时钟(处理器自带系统时钟),也可以使用TIM6或者TIM7时钟。

网友:
TIM6或者TIM7时钟应该是个基本定时器吧,精准延时还得是滴答定时器

网友:
选用SystemTick时钟、高级定时器、通用定时器、基本定时器。是不是都可以呢

网友:
其实我也不是很懂,但我觉得你很厉害,加油~

网友:
就是内部自带定时器而已,实际上也不那么精确

网友:
无论是晶振还是什么时钟,都会有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