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X2594自动模式下频带是否可以跨越1GHZ

楼主:
各位大佬,求助:

        我想使用LMX2594的FMCW频率斜升和线性调频脉冲功能,但经验证无法实现跨越很宽的频带,最多125M。

        目前是使用的51单片机与LMX2594,使用软件TICS PRO配置寄存器数据,想请教各位是否有必须配置的地方,才能满足跨宽频带,还是说自动模式无法跨域宽频带,只能使用手动模式,但是手动模式又如何使用呢?

网友A:
扫频模式应该是能和外部触发保持固定相位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扫频模式应该是能和外部触发保持固定相位的吧

您好,您有使用过此功能吗?目前我的配置无法实现跨越宽频带出正常的三角波,如有配置截图的话我方便参考一下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扫频模式应该是能和外部触发保持固定相位的吧

最终确实也需要外部触发,但我现在用函数发生器给到了RAMPCLK引脚触发,但他不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