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发一体超声波测距电路分析

楼主:
各位坛友大家好,从网上找了给这种收发一体的超声波测距电路,没看懂怎么工作的,看看知道的坛友指点一下。

网友A:
这个电路是用B这个变压器将9V升压,通过CSB-OUT三极管控制换能器发送超声波。

通过D5钳位发射信号使电压不超过二极管的最大压降。

接收信号经过滤波放大然后由CSB0-IN输出。

得到发送和接收的时间差,通过声速和空气温度来计算出距离,精度不高可以不考虑温度因素。

网友B:
你这个只是部分电路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是用B这个变压器将9V升压,通过CSB-OUT三极管控制换能器发送超声波。 通过D5钳位发射信号使电压 ...

您好,感谢回复,BG1导通不会发生短路吗,9V直接对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只是部分电路吧

您好,是全部的了,引出的CSB_IN/OUT就接单片机了

网友:
littleshirimp版主已经讲得够详细。

补充一点:变压器次级发送信号比接收信号要强得多,可以相差万倍甚至更多。二极管D5目的主要是与R3构成保护电路,保护9013基极在8050工作时不损坏。

原图中9013和8050两个管子都标注为BG1,这是制图大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您好,感谢回复,BG1导通不会发生短路吗,9V直接对地了。

自己仔细看看,BG1集电极到9V电源,中间还有个变压器B的初级绕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己仔细看看,BG1集电极到9V电源,中间还有个变压器B的初级绕组呢。

哦哦,理解了,我直接当成一段导线了,谢谢,那后面就把接受信号经过C10和R8送入放大器放大滤波再放大输出就行了。

网友E:
你这个超声波探头是多少频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超声波探头是多少频率的?

淘宝买的,应该是40KHz的

网友:
根据上面的电路图画了个demo板,打回来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