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I干扰消除方法

楼主:
变频器产生的噪声 (EMI)种类和对策

关于噪声,有从外部侵入使变频器误动作的噪声和从变频器产生辐射使外围设备误动作的噪声。变频器设计为具有较高的抗电磁波性能,但因为是处理微弱信号的电子仪器,所以必须采取下述的基本对策。其次,变频器用高载波频率输出斩波,所以成为噪声的发生源。由于这种噪声的发生使外围设备误动作时,应实施抑制噪声的对策(EMI 对策)。此对策根据噪声(EMI)传播路径而略有不同。

基本对策

避免变频器的动力线 (输入输出线)与信号线平行接线和集束接线,应分散接线。

与检测器的连接线、控制用信号线使用双绞屏蔽线,屏蔽层连接端子 SD。

变频器、电机等的接地线接到同一点上。

对于外部设备噪声使变频器误动作的对策 (抗电磁波性能对策) 在变频器附近安装了大量发生噪声的设备 (电磁接触器、电磁制动器、多个的继电器等),担心变频器发生误动作时,需要采 取下述对策。

在噪声产生较多的设备上安装浪涌抑制器,抑制产生的噪声。

在信号线上安装数据线滤波器 。

将检测器的连接线、控制用信号线的屏蔽层用电缆金属夹钳进行接地。

对于变频器产生辐射使外围设备误动作的噪声的对策 (EMI 对策) 从变频器发出的噪声大致有 3 种:

变频器本体和变频器主回路(输入、输出)的连接电线所辐射的噪声、 接近主回路电线的外围设备的信号线受到电磁和静电感应而产生的噪声、以及电源回路线传输的噪声。

1、如测量仪表、接收机、传感器等处理微弱信号而较容易受噪声影响发生误动作的设备或者信号线和变频器装于同一 电气柜内,由于噪声在空气中传播,接近接线时,设备有时会误动作,因此需要采取下述对策。

容易受影响的设备,应尽量远离变频器。

容易受影响的信号线,应尽量远离变频器和它的输入输出线。

避免信号线和动力线 (变频器输入输出线)平行接线和成束接线。

在输出端插入线噪声滤波器,可以抑制电线产生的辐射噪声。

信号线和动力线使用屏蔽线,分别套入金属管时效果将更好。

2、信号线和动力线平行接线、和动力线成束接线时,由于电磁感应噪声、静电感应噪声在信号线中传播,有时会发生 误动作,所以需要采取下述对策。

容易受影响的设备,应尽量远离变频器。

容易受影响的信号线,应尽量远离变频器的输入输出线。

避免信号线和动力线 (变频器输入输出线)平行接线和成束接线。

信号线和动力线使用屏蔽线,分别套入金属管时效果将更好。

3、外围设备的电源与变频器的电源连接至同一系统的电源时,由于变频器产生的噪声会经电源线传播从而可能会导致设备误动作,因此需要采取下述对策。

变频器的动力线 (输出线)设置线噪声滤波器 (FR-BLF、FR-BSF01)。

4、外围设备的接线由于与变频器连接构成闭回路时,经由变频器的接地线流入漏电流,设备有时会产生误动作。此时,拆下设备的接地线后,可能不再发生误动作。

个人总结,望指正!

网友:
“接近主回路电线的外围设备的信号线受到电磁和”

这个静电感应而产生的噪声是什么

网友A:
楼主应该是做变频器的,建议楼主开个变频器专题,大家一起从设计角度讨论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该是做变频器的,建议楼主开个变频器专题,大家一起从设计角度讨论学习

高抬我了,变频器测试,工作遇到很多问题不理解不明白,软件硬件测试等等甚至有电气方面的问题,周围没有什么可以请教的,只好到论坛上请教专家,慢慢学习不断进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抬我了,变频器测试,工作遇到很多问题不理解不明白,软件硬件测试等等甚至有电气方面的问题,周围没有 ...

高压大功率的变频器从设计到测试涵盖了挺多技术细节的,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