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万里”树莓派小车——小车的构成与组装

楼主:
    当前“万里”小车主要由购买的模块与小车底座构成,包括前面的“PicoW主控小车”和接下来的“PicoW+树莓派小车”

PicoW主控小车

   一个最简单的小车,由以下几个部分构成。

组成

型号参数

底盘

2电机,1万向轮的差速底盘

电机

12V,300rpm减速电机,带500线编码器

电机驱动

TB6612FNG(VM=15V,IOUT=1.2A)

电池

3S 11.1V 2200mAh锂电池

Mini560(5~20V输入,3.3V 4A输出)

控制板

PicoW模块

     使用洞洞板将PicoW、电源模块、电机驱动、电机和电池连接起来。使用嘉立创标准版绘制原理图如下。

    由于是洞洞板,尽量保证连接最短,在PCU中进行布局如下。

    在洞洞板上连接如下。

    最后组装整个小车。

PicoW+树莓派小车

    PicoW作为主控的小车,能够实现的功能有限,接下来可以将树莓派4B、摄像头和舵机加入进去,在前面的硬件的基础上,添加如下的硬件。

组成

型号参数

MPS MEZS91202A模块X2

树莓派

树莓派4B

舵机+支架

数字舵机X2

摄像头

CSI接口树莓派摄像头

    由于原来的小电源模块带不树莓派而且在舵机工作下电压波动剧烈,因此将电源模块更换成了MPS公司 MEZS91202A模块,这是一款 USB 充电器模块,具有 7-36V 输入、350kHz、2.5A 负载电流、5V 输出,效率高达 95%。这款电源模块堪称完美。

    系统硬件连接框图如下图所示。

    小车的硬件主要以树莓派4B和PicoW为中心。3S锂电池通过两个MPS电源模块分别给树莓派4B和PicoW供电,树莓派4B连接CSI树莓派摄像头,PicoW连接了包括包括舵机云台,编码器,电机驱动模块。电机驱动模块接受3S电池供电,MPS电源模块供电,和PicoW控制,然后连接直流电机。直流电机转速信息被编码器获取,然后反馈给PicoW,这样就可以进行稳定的速度控制,树莓派4B、PicoW、电脑、手机都连接在同一个无线路由器上。

    各模块之间通过洞洞板连接,洞洞板如下图所示。

    硬件连接原理图如下图所示。

     这并不是最终的小车结构,以后还会有雷达、语音模块和屏幕等,底盘自行DIY,结构也会进一步完善。

    嘉立创原理图源文件:

网友:
这么多的几个小板都装下了,小车的底盘做的很酷

网友:
酷,楼主坚持了很久,一步一步的,从头到尾!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