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的工作模式有什么区别和优缺点?

楼主:
常见的开关电源有正激、反激、单端、双端、单管、双管等类型,怎么判断这几类开关电源处在连续、临界、不连续工作模式,看哪些器件的电压电流,原理是什么?
针对这三种工作模式,连续、临界、断续,分别有什么优缺点?
主要不理解的就是开关电源主要储能器件磁芯的设计,哪种工作模式会导致磁芯在多次开关管储能释放能量之后会导致饱和,影响开关电源工作?
临界模式对磁芯的设计有什么要求,与连续模式有什么区别?
断续工作模式是否是最常用的工作模式,在反激式开关电源中是否经常用断续工作模式?

网友A:
建议还是聚焦一个具体的问题讨论,貌似硕士生写论文,在海选问题似的

说不懂电源吧,电源类术语名字几乎囊括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还是聚焦一个具体的问题讨论,貌似硕士生写论文,在海选问题似的 说不懂电源吧,电源类术语名字几乎 ...

多谢夸奖,哪敢自称硕士,只懂其皮毛,甚至皮毛都不懂,只是粗略地看了看这几类电源是什么东西,电路结构是什么样,应用场合适合高压低压大功率小功率体积大小什么的,其他具体设计参数一概不知。

网友:
要回答好楼主的问题,估计得手捧好几本开关电源类书籍,引经据典,,,,

电源这玩意,以理论解释理论,没有意义

比如说,“三种工作模式,连续、临界、断续,分别有什么优缺点?”

即使答对,实际能解决电源问题吗

感觉就像应付老师的作业而已

网友:
设计开关电源时,选择断续、连续模式,是指满载时工作于什么模式。如果电源满载时工作于连续模式,那么从空载到满载,电源将经历断续、临界、连续三个工作模式。

网友:
你问的问题太多,太广泛了。我建议你全面的学习一下开关电源相关知识,等实在在网上找不到答案了。自己也想不明白了,再来论坛讨论具体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