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113-S3交叉编译内核基本篇之TinaLinux编译初步

楼主:
               T113-S3交叉编译内核基本篇之TinaLinux编译

一、搭建vmware虚拟机目前选的是15.5,应该后面版本也可以吧。

二、安装ubuntu18.04,其他版本没试。

三、安装依赖包(以下都是在用户权限下运行):
sudo apt-get install -y sed make binutils build-essential gcc
g++ bash patch gzip bzip2 perl tar cpio unzip rsync file bc wget
python cvs git mercurial rsync subversion android-tools mkbootimg
vim libssl-dev android-tools-fastboot

四、如果你发现你的ubuntu虚拟机第一次启动无法通过windows下复制命令粘贴到ubuntu内。
       则需要先手敲 执行如下命令安装一个用于虚拟机和 windows共享剪切。
        sudo apt install open-vm-tools-desktop 安装完成后重启linux

五、获取Tina-sdk V2.0源码包
1,访问全志服务中心获取(这个要签协议 目前没搞)
2,百度网盘从第三方获取。目前去100ask_T113-Pro的百度网盘获取(网上公开的)。
压缩包路径在 Tina-SDK_DevelopLearningKits-V1/DongshanNezhaSTU-TinaV2.0-SDK
下载解压后使用cat tina-d1-h.tar.bz2.* | tar -jxv命令解压

六、配置额外的开发环境(以下都是在用户权限下运行)
sudo apt-get install build-essential subversion git libncurses5-dev zlib1g
dev gawk flex quilt libssl-dev xsltproc libxml-parser-perl mercurial bzr ecj
cvs unzip lib32z1 lib32z1-dev lib32stdc++6 libstdc++6 libc6:i386
libstdc++6:i386 lib32ncurses5 lib32z1 -y

七、获取100adk t113板级补丁(以下都是在用户权限下运行)
git clone https: //gitee.com/weidongshan/100ASK_T113-Pro_TinaSDK.git
cd 100ASK_T113-Pro_TinaSDK
git submodule update --init
cp ./* -rfvd ~/tina-d1-h

八、拷贝完成后就可以杂tina-d1-h目录里面志向命令编译了
source build/envsetup.sh
Setup env done! Please run lunch next. //提示
/tina-d1-h$ lunch
//提示如下
You're building on Linux
Lunch menu ...pick a combo:
  1. d1-h_nezha_min-tina
  2. d1-h_nezha-tina
  3. d1s_nezha-tina
  4. t113_nezha-tina
选4
配置完成了,然后在当前目录志向make -jN开始编译系统,时间比较长,看电脑快慢。反正至少1个小时吧。
tina-d1-h$ make -jN V=s
tina-d1-h$ make -j16
编译完成后会有如下类似的打印信息
# make completed successfully (05:18 (mm:ss)) #

九、编译完成后就可以进行 打包 把编译的各个部分打包成一个可以完整烧录的系统镜像。
如下命令所示,在当前目录下执行 pack 命令,即打包成一个完整的可以使用烧录 工具烧录的系统镜像,镜像输出在 out/t113-100ask/ 目录下,名称为 tina_t113-100ask_uart3.img
比如(目录如果是tina-d1-h):
:~/tina-d1-h$\ pack

十、最后烧录
  tf卡的烧录镜像就直接电脑烧,软件很多种,烧录树莓派的tf卡的那种都行。
  spi nand可以用AllwinnertechPhoeniSuit烧录,但版本最好2.0以上的。

网友A:
编译完了花了不少时间吧,期待进入主题的精彩作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编译完了花了不少时间吧,期待进入主题的精彩作品!

谢谢。这个是顺便分享一下。目前正在玩这个。画了个板子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