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特力AT-START-F437开发板测评】04 IO口翻转速度简单测试

楼主:
背景

由于本人想使用R2R模式制作简易波形发生器,直接使用IO口连接电阻输出高低电平,通过这样的方式产生任意波形。因此先简单测试一下IO口的翻转速度。

一、IO翻转速度是什么

IO翻转速度是指,GPIO的输入和输出寄存器的数据传输到外部引脚的速度;查阅AT32的数据手册和参考手册,手册中并没有相关介绍。

不过网上了解到的stm32 IO翻转速度为:

STM32F1系列翻转速度为18MHz;

STM32F4系列翻转速度为50MHz;

二、IO翻转速度影响

IO翻转速度主要有以下几点影响:

1、IO翻转速度会影响MCU内部到外设的传输速度,反应了MCU的响应时间以及处理速度;

2、翻转速度影响波形的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影响波形的完整度;

3、翻转速度越高,意味着功耗越大;

4、翻转速度也会影响外部驱动电路的数据处理速度。

三、相关寄存器

雅特力AT32F437没有速度设置寄存器

GPIO输出数据寄存器

GPIO设置/清除寄存器

四、程序编写

1、直接写设置/清除寄存器

/* set pB.12 */ GPIOB->scr = GPIO_PINS_12; /* reset pB.12 */ GPIOB->clr = GPIO_PINS_12;

2、使用示波器,监测GPIOB12引脚的波形,如图

可以看到,直接使用示波器,测试的波形周期为72Mhz

      上面也只是简单测试了一下大概得翻转周期,没有进行严格的测量上升沿和下降沿的周期。

网友A:
网上了解到的stm32 IO翻转为:

STM32F1系列翻转速度为18MHz;

STM32F1系列翻转速度为50MHz;这又什么差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了解到的stm32 IO翻转为: STM32F1系列翻转速度为18MHz; STM32F1系列翻转速度为50MHz;这又什么 ...

多谢大佬,指出错误。打错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