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DS 电平兼容问题

楼主:
Xilinx 的ZYNQ-7000 SOC的手册关于LVDS电平的描述如下

另一款ADC的手册中描述LVDS电平如下图

1、 ADC中描述的差分电压的单位用的是mVpp;但是SOC中描述的是mV;是不是mVpp=±mV这样算的,

2、SOC中差分电压范围是350mV,这个350mV是不是绝对值,其范围是不是可以用±350mV(700mVpp)这样来描述

网友A:
信号链基础知识(第 37 部分):LVDS——低压差分信号传输

https://www.ti.com.cn/general/cn/docs/gencontent.tsp?contentId=75762&eqid=fdc9730c000fe61f000000046484a0e7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信号链基础知识(第 37 部分):LVDS——低压差分信号传输 https://www.ti.com.cn/general/cn ...

这个里面描述的350mV是发送到接收或者接收到发送的 ,如果以蓝色线为正橙色线为负,那是否就是LVDS的差分电压为±350mV,对应700mVpp

网友A:
我认为±350mV,不应该说成 对应 700mVpp。

网友A:
mVpp是信号电压幅度的单位,  就是波峰波谷差值的电压是多少毫伏的。

是不是mVpp=±mV这样算的,,这2个不能等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350mV,不应该说成 对应 700mVpp。

老表,刚查了一下TI的社区

这个SLVDS的差分电压就是700mV,共模1V;如果要用这个就要把700mV的电压给转成350mV

网友:
引用 网友A:
mVpp是信号电压幅度的单位,  就是波峰波谷差值的电压是多少毫伏的。 是不是mVpp=±mV这样算 ...

这个是我理解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