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可调的反激电源OB2269,上电瞬间8脚有输出,但是一小下就没输出了。

楼主:
做了一个反激电源,输入是24v,输出最高50v。
目前调试过程中,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上电的瞬间有输出,无论怎么调整PWM占空比,把上拉电平去掉,都没用,OB2269 GATE脚无输出。
负载是空载。
然后网上说OB2269 VDD上电要大于16.5v,我把20v电源接入到7脚(实测7脚VDD也是15v,看了框图应该是内部有15v的稳压二极管)
OB2269,光耦,驱动mos都换过了,运放也正常。不知道哪里可能出问题,希望有大神能指导一下调试的方向。

  上电波形

网友A:
OB2269 VDD不能小于35V啊,你看看数据手册,你15V做芯片的VDD ,芯片也不能工作啊。

网友:
 OB2268 / OB2269是On-Bright专为AC / DC开关模式电源应用设计的高度集成的PWM控制IC。

这个芯片是AC/DC用的IC. 你怎么用到DC/DC上了。

网友B:
反馈的pwm哪来的,上电之前就有还是要从输出取电才有?挂上电FB波形。

网友C:
图中标注+15V的直流电源是从哪里来的?

运放输出端与反相输入端之间为何要接入电容C20?

既然24V输入和+15V输出共地(共用GND),为何要加入光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图中标注+15V的直流电源是从哪里来的? 运放输出端与反相输入端之间为何要接入电容C20? 既然24V输入 ...

这么一说,才注意他的运放接法,还是参考放在正相端的解法好补偿一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么一说,才注意他的运放接法,还是参考放在正相端的解法好补偿一点

说到补偿,+15V端是经过一个电感L1接到反激整流滤波输出的,还接了一大堆电容。这个LC滤波,让补偿的困难程度增加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OB2269 VDD不能小于35V啊,你看看数据手册,你15V做芯片的VDD ,芯片也不能工作啊。

您好,昂宝的OB2269 VDD max是30V,然后工作电压推荐值是12v-23v。您说的是VIN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图中标注+15V的直流电源是从哪里来的? 运放输出端与反相输入端之间为何要接入电容C20? 既然24V输入 ...

15v的直流电源由LDO(15v)提供
C20作用我这边也不清楚(这个是之前一个工程师画的图纸,然后我这边调试,就是一直没调出来,我也尝试过去掉)
光耦是为了预防后续,需要加隔离做的设计。(也是之前的版本遗留下来的。)

然后这边之前同事离职了,到我手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OB2268 / OB2269是On-Bright专为AC / DC开关模式电源应用设计的高度集成的PWM控制IC。 这个芯片是 ...

我第一次接手电源,这个方案是之前工程师留下的,就使用了。
您这边有推荐的,DC/DC的反激电源控制IC吗? 就是24V输入,10V-48V输出的一个范围。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反馈的pwm哪来的,上电之前就有还是要从输出取电才有?挂上电FB波形。

您好,PWM不是反馈,是单片机给的,相当于给运放-端给一个固定的电压,+端通过采样电压来实现与-端比对。来实现,电压可调目的。FB波形稍等,我去采集一下。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15v的直流电源由LDO(15v)提供 C20作用我这边也不清楚(这个是之前一个工程师画的图纸,然后我这边调试 ...

【15v的直流电源由LDO(15v)提供】

那么这个LDO由哪里供电?是由+24V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5v的直流电源由LDO(15v)提供】 那么这个LDO由哪里供电?是由+24V吗?

是的,就是输入24V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的,就是输入24V

首帖电路,至少看出一个Bug:光耦3脚接地,4脚接U1的2脚(FB),但该引脚是个输入引脚,不能为光耦提供电源。

你需要重新仔细检查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帖电路,至少看出一个Bug:光耦3脚接地,4脚接U1的2脚(FB),但该引脚是个输入引脚,不能为光耦提供电 ...

您好,这是刚刚测试的FB管脚的波形,跟驱动管G极的波形。就是好像FB内部是否是应该有上拉的,OB2269框图里面又没有显示有上拉或者恒流源。但是我把所有器件全部拆掉单独测FB管脚,是确实有对外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帖电路,至少看出一个Bug:光耦3脚接地,4脚接U1的2脚(FB),但该引脚是个输入引脚,不能为光耦提供电 ...

好像OB2269 的FB管脚是有上拉电源,但是datasheet里面框图,没有显示有上拉。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帖电路,至少看出一个Bug:光耦3脚接地,4脚接U1的2脚(FB),但该引脚是个输入引脚,不能为光耦提供电 ...

 OB2268 / OB2269是On-Bright专为AC / DC开关模式电源应用设计的高度集成的PWM控制IC。

这个芯片是AC/DC用的IC. 楼主给用到DC/DC上了。那能好用嘛。

网友:
楼主啊,你第一次干电源,看你也是赶鸭子上架,这个活你干不了,你采购现成的电源模块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OB2268 / OB2269是On-Bright专为AC / DC开关模式电源应用设计的高度集成的PWM控制IC。 这个芯片 ...

我没有查该芯片的datasheet,不知道该芯片是否能够在15V直流电源下正常工作。从8楼贴出来的那页来看是可以的,但不能确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反馈的pwm哪来的,上电之前就有还是要从输出取电才有?挂上电FB波形。

蓝色的是FB,黄色的是G脚。

网友:
哎,给你贴个图,你看看典型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没有查该芯片的datasheet,不知道该芯片是否能够在15V直流电源下正常工作。从8楼贴出来的那页来看是可 ...

看看我21楼的图 。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看看我21楼的图 。

其实,很感谢你看了datasheet,但是您标明的是max,即使用在AC/DC上,也不会建议在VDD上加30v的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看我21楼的图 。

从21楼典型应用电路来看,此芯片和UC3842/3843/3844/3845是同类。交流市电上电后芯片并不工作,VIN处仅消耗很小的电流。芯片开始工作后,GATE引脚输出脉冲,VDD得电,整个反激开关电源进入正常工作状态。

你贴的不是原厂datasheet,很怀疑此电路的准确性,尤其是VIN引脚没有电容。倒是楼主贴出来的那页是原厂的datasheet,可惜楼主贴出来那页没有典型应用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21楼典型应用电路来看,此芯片和UC3842/3843/3844/3845是同类。交流市电上电后芯片并不工作,VIN处仅消 ...

我怕你说我贴的不是原厂的datasheet。所以我21楼的第二张图的左上角在截图的时候截了昂宝官方的标志。和昂宝电子(上海)有限公司的字样。我的Datasheet是楼主说的官方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其实,很感谢你看了datasheet,但是您标明的是max,即使用在AC/DC上,也不会建议在VDD上加30v的电压。

你没明白,是这个芯片内带一个稳压器,稳定到30V左右,你看典型电路VIN上面有一个电阻,就是限流用的。你的输入是24V,小于它的稳压器输出电压了。所以OB2269不工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没明白,是这个芯片内带一个稳压器,稳定到30V左右,你看典型电路VIN上面有一个电阻,就是限流用的。你 ...

30V,datasheet中说得很清楚:应用极限值。不是供电电压不到30V该芯片就不工作,而是超过30V该芯片工作不正常。

通常功率MOS管门极与源极之间允许的最大电压为20V。如果该芯片供电电压为30V,那么GATE引脚输出幅度大约也是0~30V。这超出了通常功率MOS管的允许范围,可能损坏功率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没明白,是这个芯片内带一个稳压器,稳定到30V左右,你看典型电路VIN上面有一个电阻,就是限流用的。你 ...

这个芯片内部的稳压管,图片中说得明白:稳定电压为35V(你画的红色线下一行)。

网友:
运放的电源如何得到的?另外国产芯片ob2269的三脚为啥悬空?还有确保高频变压器同名端引脚。大功率电源和连续工作才是有挑战性的。这个设计成数字电源,输出电压可调。

网友:
引用 网友D:
蓝色的是FB,黄色的是G脚。

从波形上看,有可能是开环保护了,有120ms的时间FB没动作;要同时挂一下输出电压及运放输出。120ms后,fb直接拉低,也有可能是这里的问题,反馈直接判为ovp保护。总之是反馈环的问题,Vcc供电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到补偿,+15V端是经过一个电感L1接到反激整流滤波输出的,还接了一大堆电容。这个LC滤波,让补偿的困难 ...

赞同,反馈搞得很糟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好,PWM不是反馈,是单片机给的,相当于给运放-端给一个固定的电压,+端通过采样电压来实现与-端比对 ...

知道pwm用来调压的,关键点在于pwm的输出在上电之前还是之后,pwm做dac需要时间建立,基准未建立起来,驱动一打,输出电压建立了,会导致ovp

网友:
引用 网友C:
30V,datasheet中说得很清楚:应用极限值。不是供电电压不到30V该芯片就不工作,而是超过30V该芯片工作不 ...

哦,是的,是我看错了。30V是极限值。

网友:
OB2269设计指导,楼主仔细看看吧,芯片是16.5V才启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30V,datasheet中说得很清楚:应用极限值。不是供电电压不到30V该芯片就不工作,而是超过30V该芯片工作不 ...

我传了一个OB2269的设计指导,芯片里有GATE脚的过压保护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传了一个OB2269的设计指导,芯片里有GATE脚的过压保护功能。

OB2269如果是16.5V启动,那也没法解释楼主在首帖叙述的上电瞬间有输出但随即消失的现象。

我倾向于30楼和32楼 不亦心 的意见。

网友:
等楼主试验的结果了。。

网友:
15v建议改成18v
注意UVLO(Exit) VDD Under VoltageLockout Exit(Startup) 15.5    16.5    17.5 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