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尔-瑞萨RZG2UL开发板-试用评测】- 第三篇:文件系统功能测试和验证

楼主:
        本篇主要是通过编辑开发板自启动运行脚本文件来测评开发板的systemd服务方式并以此来测评开发板的文件系统,测评结果为完全正常。
  1. 在开发板中新建一个脚本文件 Test_MYD-YG2UL_By_Beyond.sh
    #!/bin/bash
    sleep 15
    echo ""
    echo "Hello EEWorld"
    echo ""
    echo "Test MYD-YG2UL By Beyond"
    echo ""
  2. 赋予脚本可执行权限
    Chmod 777 Test_MYD-YG2UL_By_Beyond.sh
    截图如下,通过根目录下文件可以看到增加的脚本文件,以及脚本文件内容
  3. 在文件系统“/lib/systemd/system/”目录下,新建一个自启动的systemd服务配置文件Test_MYD-YG2UL_By_Beyond.service
    root@Beyond:~# cd /lib/systemd/system
    root@Beyond:/lib/systemd/system# vi Test_MYD-YG2UL_By_Beyond.service
  4. 在Test_MYD-YG2UL_By_Beyond.service文件中添加如下内容
    [Unit]
    Description=Test MYD-YG2UL
    After=basic.service X.service thermal-zone-init.service
    [Service]
    Environment=DISPLAY=0:0
    ExecStartPre=/bin/echo "****Start to run Test_MYD-YG2UL_By_Beyond.service****"
    ExecStart=/home/root/Test_MYD-YG2UL_By_Beyond.sh
    StandardOutput=tty
    KillMode=process
    KillSignal=SIGKILL
    SendSIGKILL=yes
    [Install]
    WantedBy=multi-user.target
  5. 使能systemd服务,然后reboot命令重启开发板
    root@Beyond:/lib/systemd/system# systemctl -f enable /lib/systemd/system/helloworld.service
    截图如下:
  6. 开发板重启后可以看到脚本文件 Test_MYD-YG2UL_By_Beyond.sh自动被执行
    截图如下:
  7. 如果需要更改自启动脚本文件,可以先进入根目录下的脚本文件,更改后赋予脚本文件执行权限,如下图

    上图的脚本文件是在Hello EEWorld之前增加了两行空行,更改后的脚本自启动运行如下图

    自启动脚本的差异可以参考两张截图对比。

网友:
在实际产品设计中(比如目前开发的伺服运动控制器)就是需要在控制器启动后,自动加载运行EtherCAT Master 协议栈从而控制器自动跟伺服驱动器通过EtherCAT总线通讯,以上虽然是运行脚本文件,但是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自动加载动态设备树或者动态库之类的运行文件,所以以上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