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增益带宽为什么是这样的?

楼主:
在运放的增益带宽的图中,增益是一个凸形,再由0频到增益带宽下限W1时,增益随着频率增大而增大;在W1到W2时,增益几乎不会随着频频增大而变大;在超过W2时,增益随着频率增大而减小;请问这是什么原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

网友:
【再由0频到增益带宽下限W1时,增益随着频率增大而增大】

从来没有这样的运放。你在什么地方见到过这样的运放,贴出来大家看看。

网友:
如图所示

网友:
这是哪个运放的增益-频率特性?运放型号?

你这是从某本书上copy下来的某“典型放大器幅频响应”,可见你读书是囫囵吞枣。

网友:
3楼的增益-频率特性曲线,是典型的普通音频放大器特性曲线,当然,也可以是某宽带放大器的特性曲线,但绝对不是运放的增益-频率特性曲线。

网友:
3楼从某本书上copy下来的“典型放大器幅频响应”,须知“运算放大器”有其特殊含义,和普通的一般的“放大器”不能混为一谈。至于现代使用的“集成运算放大器”,更是“运算放大器”的一个真子集。早在真空管时代,就有了“运算放大器”了。

网友:
运放通常一个零极点一个高频极点

网友:
这是典型的单极点运放LM358开环增益-频率特性曲线。该图纵坐标和横坐标都是对数刻度(纵轴单位是分贝)。

网友:
从8楼曲线可知:频率低到零(直流),该型号运放也没有出现增益下降的情况。

实际上,几乎所有运放特性都是如此。

网友:
任何器件都是有极限的频率响应特性的。普通的运放1~2M左右,频率再高放大倍数直线下降。ADI有很多高速运放,之前用过的AD8052频率响应可以到10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