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管的选择及其在电路中的使用

楼主:
稳压管在电路中应用极其广泛,但是不理解其如何选择使用以及在电路中的电压电流关系。
举例而言,如果在电路设计中需要稳压一个开关电源的输出电路,假设输出电源电压是5V,那么直接就选择5V的稳压管吗?在5V的稳压管中根据电路设计功率在选择哪种类型的5V稳压管?
再者,如果在电路中已经使用了一款稳压管,假设也是5V,那该如何判断他是否在稳压状态,而不是在反向截止状态和反向击穿状态?
推广至晶体管,在晶体管的基射输入电路,常需要用电阻限流,但是为什么一上来就是基射级输入电压减去发射结导通压降0.7(以NPN硅晶体管为例)再除以基极电阻即为基级输入电流?而不是先判断晶体管发射结是否导通或者处于何种导通程度的状态?

网友:
【如果在电路设计中需要稳压一个开关电源的输出电路,假设输出电源电压是5V,那么直接就选择5V的稳压管吗?】

一般不是这样选择。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多种多样,甚至有连续可调输出的开关电源,怎么能输出电源电压是5V就选择5V稳压管?输出电压为20kV,你到哪里去找20kV稳压管?开关电源输出电压为1V~50V,哪里有可变电压的稳压管?

网友:
请问你说怎么选?

网友:
“举例而言,如果在电路设计中需要稳压一个开关电源的输出电路,假设输出电源电压是5V,那么直接就选择5V的稳压管吗?”

开关电源既然能输出5V,还要5V稳压管吗?自己想加就加?

能好好看看沙发2楼maychang老师的回复么

网友:
需要背一段书给楼主

“稳压管一般应用在负载电流变化不大的场合,可以认为电路的总电流是不变的,一部分从负载流过,一部分从稳压管流过。”

网友:
看描述,LZ至少要自己先搞清楚稳压管的伏安特性曲线、线性稳压的串联稳压及并联稳压是怎么回事、电压源的源内阻是什么概念,搞清楚这些才好讨论

网友:
6楼 不亦心 说得对:“LZ至少要自己先搞清楚稳压管的伏安特性曲线、线性稳压的串联稳压及并联稳压是怎么回事、电压源的源内阻是什么概念,搞清楚这些才好讨论”。

建议先把《电路》或者《电工学》仔细看看,从欧姆定律基尔霍夫定律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