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里叶变换的再理解

楼主:
            傅里叶变换的再理解
       傅里叶变换,一般认为是将时域信号,转变为频域的信号,或反之,将频域信号转化为时域信号,分别称为傅里叶变换和傅里叶逆变换。简单理解,可以通过傅里叶变换,得到时域信号(人眼可以看到的信号)频率变化特性。
       我们也知道,一个信号的频率,实际上,是指随时间变化快慢的表现。而随时间变化的快慢,可以用求导的方式,即,求微分。
       那傅里叶变换与求导有什么关系吗?
      很明显的例子,以正弦信号为例:
y=sinx,
dy/dx=cosx.
      可以看到,正弦信号的微分信号仍然是余弦信号,与傅里叶变换的两个δ脉冲相差甚远。
     再以一个半圆信号为例,加以说明。
     坐标轴上,半径为1的圆可以用x^2+y^2=1表示。半圆信号,可以用y=sqrt(1-x^2)表示。用GNU Octave软件,将半圆信号及其微分信号求出,如下图一和图二。
图一
图二
或如图三。
图三
      可以看到,微分信号表示了信号随时间变化的快慢,或者说,是信号随时间变化的斜率。在x=-1和x=1两点,斜率分别是+∞和-∞,说明这两点的变化率是最大的。而在x=0的点,变化率为0。
      我们把半圆信号进行傅里叶变换,如图四。
图四
     从图四可以看到,这个波形与微分信号波形完全不同。
     首先,横坐标是以ω(角频率)为单位,而不是以时间为单位;所以,它反映了随频率的分布情况。
     其次,波形的形状完全不同。它反映的是,各种频率分量所占的“量”的大小。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傅里叶变换实际上是一种“密度”函数,是原变量在各种频率上的密度分布。
     如果把半圆信号的微分信号,再次进行傅里叶变换,是怎样的呢?
     可以按照傅里叶变换的时域微分特性,进行求解。
     画出半圆信号的微分信号的傅里叶变换,如图五:
图五
总结:
      傅里叶变换可以这样理解:是对时间信号进行了按频率的密度分布求解。可以通过傅里叶变换的十大特性,如线性、时延性等,来描述它的特性。

网友:
厉害了,,大学学得高等数学,忘记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