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充电器DIY】显示屏另一个方案

楼主:
小弟搜搜看看,发现电子价签这个也不错,虽然黑白,但是感觉有一种科技感,

而且好像巨省电,不充电时候可以显示个黑白图,看着也挺赛博朋克的。

网友:
非常不错,正好目前想做一个类似的功能,值得学习借鉴

网友:
有没有价格便宜,驱动简单的型号?

网友:
这东西可以,估计快流向起来了

网友:
可惜不懂单片机,ε=(´ο`*)))唉

网友:
有没有价格便宜,驱动简单的型号?

都不便宜 小的便宜的三十多。唉不过我没咋接触过 不晓得哪些性价比高的。坛子里应该有大佬知道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不便宜 小的便宜的三十多。唉不过我没咋接触过 不晓得哪些性价比高的。坛子里应该有大佬知道吧

看到有便宜拆机的,需要自己做驱动板。

网友:
这个应该是墨水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不便宜 小的便宜的三十多。唉不过我没咋接触过 不晓得哪些性价比高的。坛子里应该有大佬知道吧

看到有便宜拆机的,需要自己做驱动板。

这个不错诶~我感觉这个很独特,作为参考方案吧

网友:
墨水屏,除了贵,没啥毛病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到有便宜拆机的,需要自己做驱动板。

那个屏里应该还是有类似 ssd1306 或者 sst7789之类的驱动芯片吧?

还是说.....哦,这个类似 单色点阵屏,直接印出来,我们直接怼 ssd1306 的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个屏里应该还是有类似 ssd1306 或者 sst7789之类的驱动芯片吧? 还是说.....哦,这个类似 单色点阵 ...

和SSD1306那样的还不太一样,还需要驱动电路。

网友:
墨水屏看着就是舒服。。能不能用普通彩屏模拟

网友D:
电子价签很有一种科技感,而且巨省电,不充电时候可以显示个黑白图:

能实际使用吗?市场上能实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和SSD1306那样的还不太一样,还需要驱动电路。

这个方案还需要复杂驱动。且成本不低哈哈哈、

网友:
有钱的可以考虑一下,做的不一样~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子价签很有一种科技感,而且巨省电,不充电时候可以显示个黑白图: 能实际使用吗?市场上能实用吗? ...

水墨屏应用很广的,因为可以断点显示,现在唯一问题是成本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