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用过国产的理想二极管啊?

楼主:
大家有没有用过国产的理想二极管啊?国产的进口的比性能咋样?

网友A:
理想二极管?先不管国产进口,哪个厂家生产过理想二极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理想二极管?先不管国产进口,哪个厂家生产过理想二极管?

ADI有,不过这玩意很贵,用的人少。

功耗节省有限

PowerPath、理想二极管和负载开关 | Analog Devices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理想二极管?先不管国产进口,哪个厂家生产过理想二极管?

就是mos和控制器集成了,封装为两个脚,和二极管一样用,厂家喜欢这么叫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就是mos和控制器集成了,封装为两个脚,和二极管一样用,厂家喜欢这么叫

是我孤陋寡闻了。

网友D:
可以去世强上看一下,不过理想二极管也并不是2个脚啊,只是功能和二极管类似,防反,压降非常低

网友:
去年发过TI介绍理想二极管的文档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68437-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我孤陋寡闻了。

+255

网友:
理想二极管! 学习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可以去世强上看一下,不过理想二极管也并不是2个脚啊,只是功能和二极管类似,防反,压降非常低

您说的很对,只是想找个面积较小的可替代的低压降二极管,目前国内应该有厂家在做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您说的很对,只是想找个面积较小的可替代的低压降二极管,目前国内应该有厂家在做

无锡明芯微产品MX5050T对标的国外的LM5050,成本大概2元左右,比二极管成本高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我孤陋寡闻了。

国产比较卷,早几年小功率ACDC的SR都控制器和mos全包封装成两个脚了,VCC供电电容和SR检测脚都没了,直接替换肖特基

网友:
学习了理想二极管,真香

网友F:
MOS是三脚,和控制集成变成两个脚,不明白了,想不到了

网友:
最近找到一个,江苏展芯有,就是价格太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MOS是三脚,和控制集成变成两个脚,不明白了,想不到了

这里的所谓“两个脚”指的是连控制器带扩流MOSFET可做成对外仅两根连线的封闭电路,于是拿这“两个脚”就可以直接替换掉无源的二极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ADI有,不过这玩意很贵,用的人少。 功耗节省有限   PowerPath、理想二极管和负载开关 | ...

当你想做几十A大电流的OR时,肖特基也无济于事,1V的正向压降能产生几十瓦的功耗,相当于一把电烙铁的热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无锡明芯微产品MX5050T对标的国外的LM5050,成本大概2元左右,比二极管成本高不少

无锡明芯微的理想二极管做国内做的比较早,型号比较全,出货量也比较大。MX5050T、MX16171D、MX16171D100、MX74610、MX5052S、MX16171TLL10、MX74700,MX5015D22基本满足绝大多数客户的绝大多数应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您说的很对,只是想找个面积较小的可替代的低压降二极管,目前国内应该有厂家在做

如果是为了低压降,用个肖特基二极管吧,便宜简单国产料也好找